大家后期用什么软件,电脑什么配置

楼主(2015-01-15):
我的黑狗4,拍摄出来的4k视频,30帧的,电脑播放都会卡,更别说编辑了,用的是pr cs6,求电脑配置。

网友:
你电脑该换了,播4K都卡;后期我用Vegas Pro 13;联想Y410p就可以,当然有钱最好上图形工作站

网友:
電腦不給力了...

网友:
用迅雷播放器 占内存少

网友:
edius,内存要尽可能大,至少16G

网友A:
播放正在意义上的4K画质的视频,电脑配置至少要CPU要达到4核,不然卡死你。
用好点的编辑软件,电脑配置越高越好。

网友:
中高端游戏电脑(笔记本), 比图形工作站怎么样?

网友:
普通笔记本,第三代i7,4g内存。vegas12pro用的刚刚的,速度一点不是问题。关键是网上还有全套pro12视频教程下载。

网友:
学习一下什么叫代理。后期如果每个人都这样得死多少人。尤其是用来做后期特效一类的。你用来剪辑的还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播放正在意义上的4K画质的视频,电脑配置至少要CPU要达到4核,不然卡死你。
用好点的编辑软件,电脑配置越 ...

谁跟你说的,我tm24核都卡

网友:
我现在用的TP W530,16G内存,256G SSD,播放4K也卡。我用的EDIUS好像还不支持4K输出,不是gopro studio可以编辑4K?建议你换W540吧,3K的屏幕应该能好点

网友:
苹果电脑及Final Cut Pro X for Mac ,有钱还可买苹果拉圾桶电脑!那真爽!!!

网友:
MacBook Pro 顶配 无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