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造小数控车的吗

楼主(2015-01-15):
买了个小床头想做个数控小车床  谁做过指点一下吧或者推介个资料。

楼主:
晕 看来都对数控车这个没兴趣  都喜欢雕刻机了铣床了 ,只要简单那种数控车就行 谁有经验指点一二哦

网友A:
软硬件自制还是买套件安装?
买套件安装最省事,坛友用得最多的mach3套装。
自制的话,灵活方便,但前提是你要会编程写软件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硬件自制还是买套件安装?
买套件安装最省事,坛友用得最多的mach3套装。
自制的话,灵活方便,但前提 ...

系统只能用mach3了  就是想看看结构  和设置编程什么的   机械估计还好办点    设置和 编程一片空白

网友:
我也有想法就是对编程太不了解了

网友:
个人建议直接买整个的手板车,,二手很多再卖,,两三百到一千多都有,,,几百块钱很常见。。。。。通孔越大越好。。。。不建议单买床头,你折腾其他的成本很高。。

选丝杆的时候要注意你是打算用步进还是用伺服,,,用步进的话,还得考虑驱动器和系统的设置。。

系统的话,个人建议直接收一个二手的工业系统,,,也就是那些淘汰的老系统,,,大几百块钱可以找到。。。我目前用的是广数928TA,业余没问题。。

http://www.diychina.org/forum.ph ... id=14305&extra=
我改小车床的记录。。

网友B:
写了半天,不让发表,,,,这个坛子已经完了。。。。到隔 壁去吧。。

网友:
能车球,小葫芦。大的能车栏杆

我弄着玩的,效果还凑合。

我弄着玩的,效果还凑合。

网友:
发图还出错了,再试

网友:
数控车床

网友:
木工车床改造的

网友:
本来就是数控的,朋友不会玩,改成维宏的了。还加了雕刻功能。

网友:
螺杠是新发明,绝无回差,顺滑。立起来,螺母自动旋转下行。不多介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写了半天,不让发表,,,,这个坛子已经完了。。。。到隔 壁去吧。。

感觉这里有点鄙视搞机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写了半天,不让发表,,,,这个坛子已经完了。。。。到隔 壁去吧。。

楼主:
这个就够用了   就想搞个这样的  还不大 车点小玩意   木头居多 , 我有现成的方轨道,只是没搞过 心里没底

楼主:
华飞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