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虎GP系列和PRO系列的发动机有什么不同

楼主(2015-01-15):
如题,我最近想入手一台
发动机
,但是发现雷虎有两个不同的系列,请问有什么不同。望告知。多谢了

网友A:
To
darkromeo
~
您好唷!
GP和PRO有以下幾個差別
1.GP发动机--
不带轴承,里头是个铜轴套
化油器的话仅有一个主油针可调整
排气量较PRO系列小,动力相对也会比较小
适合小型飞机用
价格较便宜
2.PRO发动机--
是滚珠轴承 作工较精密
化油器有主副油针可调整
排气量较大,动力相对也会比较大
飞机 直昇机船皆有PRO系列的发动机
价格较GP贵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