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像真机制造方案研讨会

楼主(2015-01-15):
想做一架大型像真机:四发螺旋桨版C-17,预计采用克拉可Y型翼,机翼迎角3°,下反角 3°。翼展∶2650mm,机翼面积∶73.1平方分米。动力∶无刷2820电机kv1100四个,WGS三叶1060正反桨,60A电调,'ACE5300mah.3s.30c锂电
  估计起飞重量达到9Kg过一点,这样的话翼载荷接近130g/平方分米。推重比大概0.8左右。
老鸟们帮我参谋一下,翼载荷如此之大,飞机的操控性能怎样?本人第一次做大型像真机,吃不准,所以还没开工。大家来指导一下

楼主:
谁能帮我计算一下起飞速度大概得多快,重量以9.5Kg计吧

网友:
楼主有详细尺寸的cad图么?

网友:
有梦想总是好的,但这种专业的大模型还是直接买的好,,自己做的,烂尾的比较多!

网友:
为何不用涵道

网友:
楼主,130的翼载有点大了,而且飞机太重了、可能需要你有较为熟练的操纵水平。起飞速度大概需要16m/s,有点不太现实~实际的滑跑以及飞行可以达到的速度(模型类)没有太好的方法估算,楼主加油~看楼主对航空还是有些了解的~加油~~~

网友:
论坛有个C17成功的帖子,楼主可以看看

网友:
等待你的大作

网友:
本视频的发布者即为制作者。   上面的涵道木制c17 以及这个螺旋桨版epp c17  都是他做的。

网友:
经验告诉我,你的动力不够,

网友:
这个重量和翼载荷,和入门涡喷一样了。楼主去看看涡喷的飞行视频线。。。。

我认为对这机型,要大大降低重量和翼载荷为妙。

网友:
鼓励一下
这个项目成功与否,成功多少,取决于lz过去有多少自制同类飞机的经验。这个和制造真正的大飞机完全一样,靠的是积累。

网友A:
翼载荷接近130g/平方分米肯定不行,翼载荷必须控制在100g/平方分米以内,最好控制在70--80g/平方分。
对楼主的几点建议:
1、机体不要太大。机体大,必然增加重量,必然增加动力和能源,这样,就会更加的增加整机重量,产生恶性循环。
2、机体大必然风阻大,对动力又产生了新的要求。
3、增加涵道动力,也许是必要的。论坛里有做大型象真机的,建议参考一下。
4、现做好论证再动手。

楼主:
大推力的涵道,且是四发,买不起,就这动力配置,预算已经超4k人民币了

网友:
一个字,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翼载荷接近130g/平方分米肯定不行,翼载荷必须控制在100g/平方分米以内,最好控制在70--80g/平方分。
对楼 ...

这种大型像真机翼载荷就是个很头疼的问题,降低机身重量就难免牺牲机身强度

网友:
翼载荷那么大 即使飞起来了 也很危险

网友:
换4个90涵道    最不济也要70的

网友:
预祝大会圆满成功。

楼主:
大家都各自分享一下轻木板蒙皮经验吧。尤其是机头,机翼前缘等圆弧面处的蒙皮处理方式

楼主:
大家帮忙分析一下,如果水平尾采用有正升力的翼型,水平尾翼提供一部分升力,重心确定在机翼压力中心后面,以达到飞机纵向平衡,从而降低翼载荷。算上水平尾翼面积的话,升力面积将达到96平方分米,翼载荷在100克每平方分米,这种气动配置的可行行。

网友:
既然做像真机怎么不搞涵道的,或者做个四发的其他螺旋桨飞机,例如a400m,运九运八

楼主:
大家帮忙分析一下,如果水平尾采用有正升力的翼型,水平尾翼提供一部分升力,重心确定在机翼压力中心后面,以达到飞机纵向平衡,从而降低翼载荷。算上水平尾翼面积的话,升力面积将达到96平方分米,翼载荷在100克每平方分米,这种气动配置的可行性。

楼主:
大家来讨论一下翼型的选择问题吧!
做大型像真机各部位都得慎重选择,比如机翼翼型。翼展2.6米,重量9kg左右,飞机气动性能太一般直接关系到以后操纵性能以及成功与否。
所以精通航模空气动力学的前辈们指教一下翼型选择问题。
1.我预想的是主翼翼型选择Clark Y15%,攻角为3度,为防止在低速或高攻角时机翼翼稍先失速,所以想在机翼外端1/4段采用几何外洗角(攻角为0度)
2.为增加俯仰安定性,水平尾翼我想采用双凸对称翼型(飞机在仰头时水平尾翼产生攻角,从而产生正升力,减小抬头趋势,进而减小失速概率,双凸翼型比平板翼型升力系数大,所以俯仰安定性应该更好)
请大家指教,有更好的方案尽管提,感激不尽。

楼主:
没人懂吗?不应该啊!大神们都去那了!

楼主:
给大家看看效果图

楼主:
还得自己顶,老鸟们飞到哪去了?

网友:
降落有点失速

网友:
平尾正升力?这个会不会不靠谱。支持一下。能不能做轻点,翼载100以内比较好。如果能设计出增升效果非常好的襟翼,130也不是不可以,但是这个就要看设计的水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