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飞控求助大师解答,泡泡大师求助啊

楼主(2015-01-15):
刷固件刷的只有一个绿灯亮了,不知道哪里的问题,是不是哪里被烧了?
再刷固件就显示这些,如图所示:

网友A:
你的是那一版MP? 固件版本也没标示,就标了稳定版,还是首次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是那一版MP? 固件版本也没标示,就标了稳定版,还是首次看到

这个版本的,这跟mp也有关系?

网友A:
很奇,你的已是最新版MP 怎会这样?固件该有版本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奇,你的已是最新版MP 怎会这样?固件该有版本号的

是啊,我刷了个自定义加载的固件没有刷成功,后来再刷就这样了,原来能显示3.2的固件的,现在不显示了,是不是刷固件的时候把硬件刷坏了

网友A:
你先把APM拔掉,重启MP 在固件版页 加载固件看看固件有版本号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把APM拔掉,重启MP 在固件版页 加载固件看看固件有版本号不

不可以啊,这跟mp应该没关系,刷哪个固件版本也不行,到了reading hex进行一段就就显示communication error -no connection

网友B:
端口对了吗? 设备管理器里看看插上apm后硬件运行正常了吗? 貌似apm 很难刷砖的...

网友C:
清过没有啊,,,我感觉这东西和手机似得,不双清刷机就各种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端口对了吗? 设备管理器里看看插上apm后硬件运行正常了吗? 貌似apm 很难刷砖的...

接口没问题,以前连过,现在是连接都连不上了,怎么连板子也是就绿灯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清过没有啊,,,我感觉这东西和手机似得,不双清刷机就各种问题、、

才清理过,现在想清理但是连接不上了,没有自检的灯亮了,就一个绿灯亮rx有时候闪一下

网友:
感覺最近APM的板子很不穩定.最近買了一塊.可以刷固件刷完不能重啟也不能連上地面站.寄回去廠家了.不過只能維修不能換新.蛋疼啊

网友D:
去官方网站下mission planner。这个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去官方网站下mission planner。这个删了

已经 刷不进去固件了,刷哪也是完成不了,无语,变板砖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经 刷不进去固件了,刷哪也是完成不了,无语,变板砖了

换另条usb线试及量12c接口电压3.3v 也许3.3v稳压烧了

网友E:
请问楼主是哪家的哪版本APM?因為有一家是必須用专用版本MP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楼主是哪家的哪版本APM?因為有一家是必須用专用版本MP的....

不是mp的问题以前可以刷固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另条usb线试及量12c接口电压3.3v 也许3.3v稳压烧了

有3.3v的电压,换了个mp版本刷固件显示如下

网友F:
你是刷自定义固件刷错了吧。刷成了apm1的固件了吧。我有一次是apm2.6刷成了apm1的固件,然后就是只有一个灯亮。你去官网把apm2的固件下下来,然后刷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是刷自定义固件刷错了吧。刷成了apm1的固件了吧。我有一次是apm2.6刷成了apm1的固件,然后就是只有一个灯 ...

现在是根本就刷不进去固件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是根本就刷不进去固件了

若不是硬件故障 或许要重刷引导档bootload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若不是硬件故障 或许要重刷引导档bootloader

买了个usb isp路上呢,回来重刷试试,谢了

网友G:
专门登陆回答你的问题,这个是你刷了大于770K的固件,顺坏了BOTLOAD 只需要刷2560的BOOT和 USB转串口的BOOTL;OAD就行了! 教程泡泡老师那里有!!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专门登陆回答你的问题,这个是你刷了大于770K的固件,顺坏了BOTLOAD 只需要刷2560的BOOT和 USB转串口的BOOT ...

知道了,等我得货到了刷试试,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