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F450装机,请(有)教(福)问(利)题(哦),云台歪脖子

楼主(2015-01-16):
入魔以来第一架四轴,昨晚花了四个小时,减重,线长该剪的剪,该锯的锯,该打孔的打孔,从新布线了一下,
具体配置:DJI F450机架    E300套装   9443自锁桨   NAZA-lite飞控    穷人N2OSD   鹰眼1+    2D云台    格式3s  2200  20c    5.8G 200 图传  蘑菇天先
遥控配置:天地飞7 新版2.4G    鹰眼锐视 旗舰版 配蘑菇 平板
充电配置:格式3s  2200  20c X4组    B6mini 平衡充

泡了半个月四轴区了,现在有很多的不懂!!!
求各位大神解答:
1、云台调正了,转一圈就歪脖子了,云台如果插在飞控上,俯仰总是跟随机头,  插在接收机上  转一圈会歪脖子
2、自己有激光机、雕刻机,想自己买碳DIY,有推荐超轻机架的吗?简单一点的!能用上的动力和电池的,多大轴距适合?主要想飞行时间长一点,或者在不更换电池和动力的情况怎么样提升留空时间
3、如果自己买精灵的机架,然后把我这个动力电池装上去,会不会跟原装精灵飞行时间差不多?
4、如果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多多指教啊!哈哈
最后:如果你们提供一体控的图纸,只需提供图纸哦,我就可以用激光机帮你们雕出来

有兴趣请移步: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1031723&extra=

花了4个小时改进的

楼主:
无人问津

网友A:
碳纤维板不能使用激光切割,碳纤维导热太快,且易焦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碳纤维板不能使用激光切割,碳纤维导热太快,且易焦糊

我有机械雕刻机啊

网友:
动手能力还是很强的

网友B:
有雕刻机的话自己稍微玩玩sw,,妥妥的可以做出自己中意的机架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雕刻机的话自己稍微玩玩sw,,妥妥的可以做出自己中意的机架嘛

爵爷,能否推荐一款450一下的碳纤机架啊,重量最好不好超过200克

网友:
pmu的正负线太远了,容易有干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爵爷,能否推荐一款450一下的碳纤机架啊,重量最好不好超过200克

额,,没搞过450的机架..但是自己做的话少用管夹应该可以达到...雕刻机的话自己做管夹和中心版呗

网友:
这个云台是免调试的吧?实际上商家是按照gopro的重心调整的,鹰眼1跟gopro的重心不一致,需要重新配重保证不通电时相机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