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nazalite解锁无反应问题

楼主(2015-01-16):
请问模友们我装机后进行油门行程校准4电机转动之后插到控上【已检查插入方向正确】之后设置遥控之后调参,遥控已校准并且将舵角设置到相对应的模式。之后拔线拔电重新插电4电机滴滴响后解锁无反应!请问这是哪里出错了

网友A:
进入飞控调参看看各个通道方向对不对,遥控左右-飞控通道左右,遥控下上-飞控通道左右

网友B:
这个不好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入飞控调参看看各个通道方向对不对,遥控左右-飞控通道左右,遥控下上-飞控通道左右

正确

网友:
看闪灯模式,有可能是飞控在自检,要等两分钟的样子,你是不是刷成v2的系统了?

网友:
我之前也是,就是调参方向与遥控方向的问题

网友:
灯怎么闪?如果是闪黄灯预热或者失控,是不会响应解锁命令的

网友:
用的什么接收机?如果是普通请选择普通接受机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