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入坑,请求老年帮助看看我的配置行不

楼主(2015-01-16):
过年准备入四轴坑,之前一直玩固定翼现在想试试弄个小四轴玩着方便,学生党上不了太好的设备,机架就准备用淘宝35块钱的260机架。我也不要穿越啊航拍什么的,就是飞飞。我自己有的电池是2200的,稍稍有点重,不知道放到这个机架上用1806电机合适还是用2204电机合适,配多大桨?
下面是我准备入的设备
260机架(下面图的那个机架)
好盈天行者12A
cc3d飞控(虽然不穿越啊什么的,但是以后动作肯定要飞灵活点的)
1806/2204KV2280(帮我看看选什么电机啊)
老鸟们帮我参谋参谋吧,谢谢你们啦~

网友A:
1806不错的,我的机机。。

网友B:
这个机架没用过,不过个人不太建议用一体机架1、一炸整体坏 2、布局局限型大 ;如你所说随便飞飞1806足够穿越其实也够,2204无非暴力一点,个人意见新手1806就可以了,浆一般都用5030

网友C:
260的架子貌似只能上5寸的桨,1806电机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806不错的,我的机机。。

你的机子总共多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架没用过,不过个人不太建议用一体机架1、一炸整体坏 2、布局局限型大 ;如你所说随便飞飞1806足够穿 ...

嗯,谢谢,开始预算不太多选的这个,就随便飞飞。嘿嘿动力够了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260的架子貌似只能上5寸的桨,1806电机够了

最大可以上到6寸

网友D:
还不错,简单大方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的机子总共多重啊

够给力吧  空机  1500   2200 重量都给你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不错,简单大方

嗯嗯,就是简单的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够给力吧  空机  1500   2200 重量都给你参考

嗯嗯,意思是我2200电池上去没问题吧

网友:
楼上们说的都对,1806 配5030桨,2200电池也没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够给力吧  空机  1500   2200 重量都给你参考

你的欧姆威200mw配棍子效果怎么样?

网友F:
这个可以上6寸桨感觉比5寸舒服些,机架简单是优点也是缺点,冬天力量大了容易伤,特别是脚架当然可以用其他材料替代,比如珍珠棉海绵垫。缺点是只有3个面可以安放设备,我是电池在底部,中间小四合一电调或分电板,顶部一个单一的X6飞控,600线微型摄像头贴在飞控壳前面,接收机在前安置台图传发射在后安置台,1806电机,10A电调足矣,用2200mAh电池起飞全重480G,1500电池430G。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的欧姆威200mw配棍子效果怎么样?

我的是500mw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嗯,意思是我2200电池上去没问题吧

你那个机架2200电池貌似没位置放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可以上6寸桨感觉比5寸舒服些,机架简单是优点也是缺点,冬天力量大了容易伤,特别是脚架当然可以用其他 ...

嗯嗯,谢谢你,我不弄摄像头和图传,打算中间一个电调接线板和cc3d飞控,地方应该够吧。还有具体给说下到底六寸桨好还是5寸的,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那个机架2200电池貌似没位置放么

底下啊,应该可以吧

网友E:
哦,那么500mw效果及距离如何?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哦,那么500mw效果及距离如何?

地面1km多,空中没离开视线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地面1km多,空中没离开视线过。

恩,收到,谢谢,有空我的肥鲨600mw我也拉距测一下。

网友F:
引用 楼主:
嗯嗯,谢谢你,我不弄摄像头和图传,打算中间一个电调接线板和cc3d飞控,地方应该够吧。还有具体给说下到 ...

中间放分电板和cc3d需要加一层,这样那个盖子可能不好安了,我是怕麻烦才用的eagle的X6,放在盖子上面。我感觉6030比5030飞的舒服些,也可以用5045的2叶和3叶桨,电机电调没什么温度的。不用图传套装你的起飞重量也就400-420g吧,尽量在软地上飞,失控记得收油门炸鸡损失不会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中间放分电板和cc3d需要加一层,这样那个盖子可能不好安了,我是怕麻烦才用的eagle的X6,放在盖子上面。 ...

嗯嗯好的,五寸六寸还有五寸的三叶桨我都选了,到时候回来都试试。还有你说在电调接线板和飞控间加一层是为了减震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嗯嗯好的,五寸六寸还有五寸的三叶桨我都选了,到时候回来都试试。还有你说在电调接线板和飞控间加一层是 ...

意思是你不能两个罗一块儿吧电调接线板没什么杂波但还是反面向上好点,电调靠太近可能会干扰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意思是你不能两个罗一块儿吧电调接线板没什么杂波但还是反面向上好点,电调靠太近可能会干扰飞控 ...

电调在机臂上啊,离飞控还有一点距离么

网友G:
摄像的那个是什么?

网友F:
引用 楼主:
电调在机臂上啊,离飞控还有一点距离么

这架子电调只能放机臂上除非4合1。

楼主:
引用 网友G:
摄像的那个是什么?

那是加镜头和图传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架子电调只能放机臂上除非4合1。

嗯嗯,准备机臂上4个12A

楼主:
引用 网友F:
10A足矣

嗯,谢谢

网友:
没摄像头玩啥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够给力吧  空机  1500   2200 重量都给你参考

你好   我也是新手刚入坑,我们这里都是平原,树都不多,想弄一套小型fpv设备自己玩   求一套目前性价比最高的配置,控我觉得d10挺好看的,显示器什么的都不知道什么样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1806不错的,我的机机。。

  一一一一一

网友(2015-03-21):
我们很近有时间来聊聊我飞6轴

网友H:
引用 网友A:
够给力吧  空机  1500   2200 重量都给你参考

这机子装的太规整了,漂亮,再次学习过。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机子装的太规整了,漂亮,再次学习过。

谢谢夸奖

网友:
和我一样的架子,记住脚架脆弱,最好是2204电机,12A电调,cc3d飞控,6045桨动力搭配,声音也好,稳定不抖,留空时间1500ma达普电池8到11分钟,5045桨就要差些了,我装有图传和摄像头,起飞重量510g,但是这个架子布局过于局促,玩玩还是换碳纤吧,另外由于四角电机座微微前倾,推油前冲速度很快,注意控制吧

网友:
这个机架安1806有点费劲,得用到垫片。

网友:
重复 废贴

网友:
我也有一样的架子 hobbyking 上也有
这机架在室内炸鸡好多次了 电机炸坏 机架都还是完整的
起落架换450 直升机的
mini APM+2206 2150KV+6045+ minim OSD +GPS+400MW图传+2200 3S+数传+808=674g
悬停12-13分钟
线路基本直接焊接 线也是自己做
机器的空间很小 我自己加了一层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