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云台横滚电机在倾斜至某个角度时会吱吱作响,什么原因?

楼主(2015-01-16):
云台的横滚电机在倾斜至某个角度时会吱吱作响,什么原因?
还有我的俯仰电机用遥控器控制,只能下倾5度,上倾15度,如何才能让俯仰电机下倾90度来拍摄飞机正下方的画面?

网友A:
俯仰的角度可以在调试软件里变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俯仰的角度可以在调试软件里变大

在调试软件哪里可以调大?

网友:
RC设置里   好好研究下调试软件吧

网友B:
横滚重心调好没有。电机吃力才会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横滚重心调好没有。电机吃力才会响

重心怎么调?我是在云台不通电的情况下把迷你DV调好位置使得云台刚好能自己保持水平。

网友B:
引用 楼主:
重心怎么调?我是在云台不通电的情况下把迷你DV调好位置使得云台刚好能自己保持水平。

试一下把俯仰那端往下按,或往上抬,能定住才算调好,但是如果按下随便一段,自动又水平证明重心靠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一下把俯仰那端往下按,或往上抬,能定住才算调好,但是如果按下随便一段,自动又水平证明重心靠下了

我的俯仰电机正常没有发出吱吱声,只有横滚的那个电机在云台倾斜到某个角度才会发出吱吱声,过了或者没到这个角度声音是没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