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迪又改进了微型6通接收机 哈哈

楼主(2015-01-16):
换了胆电容  改了对频  周末测试上次测试版微型6通已经很满意了  目视距离我是完全可控的   其实用着微型更久飞不远

网友A:
问一下,如果想自己DIY接收天线,是不是只要根据频率算好长度,用根普通的电线就可以了?,对材料有什么特别的要求了,上次看了下切糕的接收,好像就是一根普通的电线啊

网友:
继续改进 求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一下,如果想自己DIY接收天线,是不是只要根据频率算好长度,用根普通的电线就可以了?,对材料有什么特 ...

早些年天线都用无氧铜的,现在应该也还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问一下,如果想自己DIY接收天线,是不是只要根据频率算好长度,用根普通的电线就可以了?,对材料有什么特 ...

2.4G天线是屏蔽线,双层的,外层屏蔽网,内层线芯。

网友:
引用 网友B:
2.4G天线是屏蔽线,双层的,外层屏蔽网,内层线芯。

如果有屏蔽网,那不就成馈线了么,信号如何发送出来?俺是外行,最近要自己DIY一根天线,求讲解

网友:
外面屏蔽层剥掉,外露31mm线芯。

网友:
什么时候开卖

楼主:
应该马上就可以买到了吧  已经下线了好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