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X9cs教练口接433增程问题

楼主(2015-01-16):
我有一DSX9cs遥控,教练口在电脑上练模拟没问题,说明有PPM信号输出,可接到非凡433增程器的PPM输入口没反应,是啥原因?请教高手指点!

网友A:
亲  jr是反向脉冲  非凡要设置的    直接插上本来就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亲  jr是反向脉冲  非凡要设置的    直接插上本来就不能用

谢谢!非凡433设置了还是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非凡433设置了还是不行!

我是jr dsx9 设置了插上就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jr dsx9 设置了插上就用啊

谢谢您!我怀疑非凡433设置模式8有问题,有时能保存有时保存不了,到底保存到8(就是JR的反向脉冲模式)了没有,我也没法判断,再没有好的测试办法,联系厂家,厂家也说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