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飞机BB响设置多大为宜

楼主(2015-01-16):
6轴850飞机,带云台相机全套设备,双6s5200电池,起飞重量5.8㎏,从安全角度计,BB响设置多大为宜,请教大家。

网友A:
这么大JJ别指望BB响了,OSD吧

网友B:
你确定他响了你能听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大JJ别指望BB响了,OSD吧

OSD也有,BB响也有,双保险的。就是想请教这么大的JJ单片电压放到多少安全?我现在设置的是3.7,下来回电3.8,是不是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确定他响了你能听见???

大JJ一般不飞远

网友C:
装了也没有,BB想的声音会被电机的声音盖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装了也没有,BB想的声音会被电机的声音盖住

你电机也太响了

网友C:
反正我试过   飞出去几十米听不见,还是用电流计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反正我试过   飞出去几十米听不见,还是用电流计好

嗯嗯,有电压计,电流计不懂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有电压计,电流计不懂看

原谅我,电流计就是在测量电流输出的同时也测量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