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笔记本做地面站,怎样增加电池容量?

楼主(2015-01-16):
用笔记做为外场的地面站,但是在室外哪里方便找到充电的地方啊,笔记本的电池不给力,半小时就没电了。
是否可以通过增加电芯的数量来增长地面站的续航时间?如何做?求方法求电路或者PM推荐一下充放电路,最好带电量显示的淘宝地址,谢谢

还有考虑过如果用几块原装的笔记本电池组装一个电池组,为了保持电芯的一致性,保持每块电池du立,能否做一个切换电路,无缝切换电池呢,起码不会因为换电池而关机吧,可以这样子吗?

网友A:
航模电池给笔记本供电

网友B:
半小时?是电池太烂还是电脑是电老虎?我的大概可以用3  4个小时 不过你可以可以看看你的电脑电源适配器输出是多少V的  然后组个电池包 通过稳压模块后插在电脑电源插座里

网友:
发电机,或者某宝有dcdc升压的,我就在用,10-20元一个。上电池包

网友C:
买一个车载的电源,然后接一个3s电池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半小时?是电池太烂还是电脑是电老虎?我的大概可以用3  4个小时 不过你可以可以看看你的电脑电源适配器输 ...

电老虎Y480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航模电池给笔记本供电

航模电池的大电流高倍速的放电速度,我怕笔记本电脑受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一个车载的电源,然后接一个3s电池用

那还需要买一辆车吗?

网友:
你的电脑不行了。如果一定要用电脑做地站的话就换个电脑吧。

要不考虑一下用平板和手机做地站比较好。

网友:
玩航模的,这都不算事。

网友:
换电池,或者多配几节备用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航模电池的大电流高倍速的放电速度,我怕笔记本电脑受不了

放电速度或者说电流由用电器决定    就比如一台台式机需要200W的电源 你用400W或者更大的电源都是没问题的

网友:
啥意思?我是说车载电源,用点烟器的给笔记本供电的那种,3S电池刚好也是十二伏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