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250机架的感度

楼主(2015-01-16):
250轴距机架,600g左右重量,naza lite 飞控。感度多少合适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60-90之间

这个是指的基本感度还是姿态感度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指的基本感度还是姿态感度呢?

调参软件第一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