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xd电调怎么调默认设置

楼主(2015-01-16):
四轴
电机
转速不一致,是不是电调刹车模式,电调怎么调默认模式?跪求

网友A:
油门行程较准

楼主:
校了,是一个一个校的准,飞控水平也校准了,所有程序都做了,就是转速不一致,有个电机转一会儿就自动停转,

网友B:
停转那个电调换个测一下。飞控要求单个校准油门行程吗?

网友C:
不懂帮顶,不过多轴用xxd电调 是不是有点那啥了

网友D(2015-03-27):
生命科学园附近飞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