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教,465起飞时机头往左旋转,什么原因?

楼主(2015-01-16):
465起飞时机头往左旋转,什么原因?

网友:
来个视频更能了解清楚。。我估计是你锁尾没弄好

网友A:
锁尾修正方向反了

网友:
楼上大嗲哥  锁尾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锁尾修正方向反了

要怎么弄啊?

网友:
控里可以设 KBAR里也可以设

网友:
k8尾舵机换个方向

网友:
应该是尾桨夹装反了
检查螃蟹抓

网友B:
没看错的话右下角是一叠泡面吧。这是什么节奏?

网友C:
修正没反的话是中立点没找好  !你吧拉杆调短点看看效果
把大奖拆掉!修正正反你可以手拿飞机 叫马达转起来,飞机尾巴往左右任意一个方向抽!飞机要是有一个反方向的 力顶住就是对的  !感觉顶手就对了

网友:
好几好几好几

网友:
好机 好机 好机!!!

网友D:
  不会‘反’吧。。楼主 并没说 :“左狂转”。

应该是 中立位置 有偏差。。

或者 三轴陀螺 没设置 为 锁定模式。

(前、后 挪动 挪动 尾舵机 试试 。。)

无法 挪动,,那就 调整 尾杆 的 长度 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修正没反的话是中立点没找好  !你吧拉杆调短点看看效果
把大奖拆掉!修正正反你可以手拿飞机 叫马达转起 ...

我发现推油门杆的时候尾舵机也会跟着动,是不是这个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会‘反’吧。。楼主 并没说 :“左狂转”。

应该是 中立位置 有偏差。。

我发现推油门杆的时候尾舵机也会跟着动,是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会‘反’吧。。楼主 并没说 :“左狂转”。

应该是 中立位置 有偏差。。

老师,你好,请问,450对拼后尾桨和尾巴平行就正常吧?
我的450对频后尾桨往外行,如果条件拉杆是尾桨和尾管平衡了,那就锁不住尾巴了。

我需要怎么处理呢,谢谢老师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发现推油门杆的时候尾舵机也会跟着动,是不是这个原因?

推油门 尾舵机 跟随动 !?(确保 没碰 方向舵杆)

—— 估计 是你的 三轴陀螺仪 在 主动做修正 。
调试的时候 先使用‘非锁定 模式’调节 尾 拉杆的长度:
使得 尾舵杆 中立的时候,飞起来 飞机 基本不打转转

————————————————————————
17楼 你的 中文 太难懂。。。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推油门 尾舵机 跟随动 !?(确保 没碰 方向舵杆)

—— 估计 是你的 三轴陀螺仪 在 主动做 ...

你也可以按他的 方法把陀螺仪感度调成0  然后飞起来看!来调拉杆长度保持飞起来基本不转  !

你推油门尾巴东不知道什么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也可以按他的 方法把陀螺仪感度调成0  然后飞起来看!来调拉杆长度保持飞起来基本不转  !

你推油 ...

会不会和陀螺仪的安装方向有关系?我是插线头超前按的,我看别人都是朝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推油门 尾舵机 跟随动 !?(确保 没碰 方向舵杆)

—— 估计 是你的 三轴陀螺仪 在 主动做 ...

会不会和陀螺仪的安装方向有关系?我是插线头超前按的,我看别人都是朝后的

网友:
机控都跟我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会不会和陀螺仪的安装方向有关系?我是插线头超前按的,我看别人都是朝后的

跟插线头方向无关 给你你设置的 舵机安装方向有关系(正装  反装  侧装 )

网友E:
樓上正解,還有看看蟹爪八字和尾槳是不是反了,觀察別人的尾巴圖!

楼主:
引用 网友E:
樓上正解,還有看看蟹爪八字和尾槳是不是反了,觀察別人的尾巴圖!

蟹爪八字是什么东西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蟹爪八字是什么东西啊?

留意尾槳夾和解爪的四粒螺絲安裝方向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会不会和陀螺仪的安装方向有关系?我是插线头超前按的,我看别人都是朝后的

  说了 半天 你都 没说 你陀螺仪的型号。。

单轴 陀螺仪 ,是可以 任意 旋转 安装的。不分前后。

三轴 陀螺仪 和 飞控 才需要 确定 安装 方位。。

————俺:星期日 晚上的 视频————

————有副翼 500 + KDS 820 ———
http://www.tudou.com/v/cqy2yOfvEzA/dW5pb25faWQ9MTAzMjA2XzEwMDAwMV8wMl8wMQ==.html

网友:
把尾巴的细节照片来几张  大致可以帮你排查问题  还有 飞机推油门 尾舵机会动是正常的 这是补偿 目测你是K8  所谓舵机是不是KSD的215? 不像是515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看错的话右下角是一叠泡面吧。这是什么节奏?

哈哈,飞机是省吃俭用得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