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平衡板与平衡线问题

楼主(2015-01-16):
市面如pL8等充电平衡板,集合了2S~8S针插口,每路还有一些贴片(不知是电阻还是二极管等)。
也有直接平衡充电线(针插),但不含那些贴片,不知充电有无影响?

网友A:
应该是2级管,防止电流反转的,我自己就做了几个4S和6S的并充线,什么电子元件都没有用,如果是电阻的话电压会分走一部分,充不满而影响电池的寿命。

网友B:
那些是保险丝

网友C:
用厂家配的,或厂家推荐的并充板,一般都没什么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