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器的选择-------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楼主(2015-01-16):
    选择什么样的遥控器、国产控和进口控有什么区别、多花了钱选择进口控是否值得……..?我想不少新手都会有这些疑问,实际上不少新手都会带着这些疑问来论坛发帖询问,但最终却得不到理想的回答,下面我就从个人的一些经历说说个人的看法:
三年前,我刚入魔的时候飞的是一架250和一架120小直机,遥控器则选择了华科尔D7E,当时我认为2.4G遥控技术已经比较成熟,国产控和进口控使用起来没什么区别,常见身边一些前辈高手用的是日本产的JRFUTABA之类,当时我对这些洋品牌是嗤之以鼻的,觉得这些洋品牌无非都是骗钱的玩意。
随着玩小直机技术的进步,我先后入手了几架450直机,飞了450以后,我觉得D7E已经不能满足自己的需求,D7E整体个头偏小,摇杆手感一般,对直机动作的控制很难做到精准,于是入了一个D10和一个天7。在当时来说,这两个控基本上还是用得比较顺手的,中文菜单容易理解,该有的功能也基本不少。
在玩直机一年后,弃直改固,天7也随着直机一同拿到二手论坛出掉了。在飞固定翼的初期,玩的是冲浪者滑翔机1米小塞,当时觉得D10足以应付这两架飞机。在后来的日子,先后入手J3、运动塞斯纳、野马、地狱猫、小毒蛇、F16、阿尔法等仿真机,而遥控器则是多添置了一台乐迪AT10
简单说了下我的入魔历程后,该说说重点了。我们这里有一个飞场,飞场的边缘靠近一家工厂,我们一众飞友都感觉到飞机飞近这个位置会有失控现象,尤其以飞FPV的感觉最明显,更有飞友在这里多次因失控而炸鸡的。我本人也在此因失控两次炸机(AT10D10各一次),除了两次因失控直接导致炸机以外,同在这个位置感觉到失控的次数则有十几次之多,我的全部飞机都设置了失控保护(失控时电机停转),飞机一旦失控,电机是会停转的,所以能明显感觉到,尤其是高KV的后推机型(声音大)。这十几次失控,涉及两个控、4个接收机、六个电调和几块电池(所以基本上能排除遥控器以外的原因造成),所幸的是仅仅只是电机停转,而且都能在三两秒甚至更短时间内就能自动连接回来。
随着近期入手了涵道机,担心炸机造成飞行成本会增加,所以一咬牙入手了FUTABA T14SG遥控器一台,这台遥控器入手后的几天了,我做了一项拉距测试,遥控器设置失控时电机停转。测试结果表明:可控距离是14SG>AT10>D10D10
超距后,D10:最先电机停转,而停转时间在一秒钟至五六秒之间不等,有时会自己能重新连接上电机复转有时却不能(在未设固定ID的情况下);AT10:电机停转时间比D10短,往往在一秒钟时间左右能重新连接上电机复转,停转时长最长一次约3秒钟;14SG失控后电机停转时间最短,由于是用高KV值电机测试,往往发生失控后电机声音略小,零点几秒内会恢复正常,而且在同样位置,14SG发生失控的几率极低,测试了3组电池才捕捉到一次。
在手头的这几个控,无论是受控距离和防失控能力,14SG无疑是最强的,虽然它也会失控,但修复纠正能力比D10AT10都强大。而在用料做工和手感上,个人认为是14SG>D10>AT10D10做工中规中矩功能略逊于AT10,开关和旋钮以及摇杆手感却稍胜;这两款控都有一个通病------油门摇杆的开始位置手感生涩,无论加或减油门量时往往出现力度不够推不动、稍用大些力度又会推过头的现象。AT10的三个旋钮和菜单转盘更是离谱,三个旋钮一瓣紧一瓣松,在做机型选择或一些菜单选择时,转盘会自己乱动,比较难选中想要的选项。而14SG在这些方面强于D10AT10简直太多了,各开关位置清晰明朗、旋钮和摇杆柔顺度以及阻尼度恰到好处,毕竟价格摆在那里。
最后,该说说我个人的观点了:如果你只打算飞小品牌小型直机或者只飞飘飘、好小子、KT板等小翼展入门固定翼,华科尔D7之类能满足你;而如果你打算飞450级入门直机或1.2米左右的前拉上单翼泡沫机、轻木机,那就选用天7D10AT10合适一些,但如果打算用一些大品牌450直机练习高级动作,看来得要T8FG级别的遥控器才能有理想的手感和操控准确度。而当你打算飞一些高级仿真机、中型FPV载机、中大级直机和一些3D汽油机以及中等口径涵道机,个人觉得T14SG或同级控才能满足要求,毕竟最重要的是除了手感还有受控距离和失控后的修复能力。至于你以后打算飞大口径涵道机、高级复合材料滑翔机、大翼展FPV载机甚至涡喷飞机,只怕要用18MZ之类的土豪控了………
以上测试和个人观点,希望可以给新手朋友提供些个人意见供参考,顺便晒晒自己的几个控和部分固定翼飞机。

网友A:
楼主,我新手正准备买控,正纠结D10还是14SG,看见你的帖子本来眼前一亮。想着此贴一看必定解决问题。。谁知看了更纠结啊。。。。
按楼主说法“如果你只打算飞小品牌小型直机或者只飞飘飘、好小子、KT板等小翼展入门固定翼,华科尔D7之类能满足你。。。。。”,我现在确实就想玩玩这些入门的,但是谁知道以后会不会玩涡喷。。。那我是应该一个一个按步骤买呢?还是应该一次就买个差不多的啊???纠结啊。。。。。

网友:
一步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新手正准备买控,正纠结D10还是14SG,看见你的帖子本来眼前一亮。想着此贴一看必定解决问题。。谁 ...

楼上其实没理解我的意思,我觉得如果你只打算永远只玩入门机,那低级控就能满足你,但如果你打算以后会上高级机,那还是一步到位的好。至于选哪个级别的遥控器,除了应该按照自己飞机级别要求还必须要有价格接受能力。当然,也可以像我这样,从入门飞机入门控玩起,等攒足大米再上高级的!贵控有贵的道理,我用着14SG,经过这次测试,虽然钱花多了,但觉得这钱花的值,毕竟飞起来心里踏实很多,因为飞机电机停转时内心是很恐慌的。
再说了,万一退魔时,好控也是比较容易出手的。

网友:
涡喷 大型FPV什么的,14SG也完全能胜任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永远好使。。。。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其实没理解我的意思,我觉得如果你只打算永远只玩入门机,那低级控就能满足你,但如果你打算以后会上 ...

嗯,谢谢楼主,你的帖子对我帮助还是很大的,至少我知道D10肯定是不买了。。。其实很多新人刚入魔,谁知道自己会玩到什么地步,有可能玩的开心越玩越好,也有可能玩两天就不喜欢了。。真的不好说。。。而且肯定没有人打算一直玩入门机。。。谢谢。。

网友B:
LZ说道点子上了
遥控的距离其实只是个参考值
更重要的是,遥控信号收到干扰失联后,重新连接上的速度

这点来说,futaba,graupner,multiplex等牌子遥控,重连速度非常快

网友:
使用高级控,英文也要好。个人建议还是从D10入门较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LZ说道点子上了
遥控的距离其实只是个参考值
更重要的是,遥控信号收到干扰失联后,重新连接上的速度

接收机的失控保护触发准确性,稳定性,及时性,PWM和SBUS输出平滑度,都是至关重要的。所以FUTABA一个接收机的价格那么贵。
什么水平、什么要求、什么应用,决定用什么控。

网友:
我就俩控 天7 天9,除了90涵道用天9,其余一律天7,性价比极高,无任何问题。

网友:
入门就不要纠结什么控了,我的富斯CT6B飞450,滑翔机,F3P等等没感觉有啥不好

网友:
D10潜力很大的哟~类似的还有X9D Plus!
摇杆的手感嘛,确实是一大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新手正准备买控,正纠结D10还是14SG,看见你的帖子本来眼前一亮。想着此贴一看必定解决问题。。谁 ...

不是一时兴起,能坚持下来,并且收入很宽裕,每月花一两千在模型上无压力,并且以后花2、3万买大型直升机、固定翼也是不用心疼钱的话就买的买14sg,这才能配得上你的任性,不后悔。如果是临时看人家玩一时手痒痒的买D10就行了。

网友:
入魔两年就没换过控   JR XG8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接收机的失控保护触发准确性,稳定性,及时性,PWM和SBUS输出平滑度,都是至关重要的。所以FUTABA一个接 ...

说实在的这不是福特吧贵的原因,虽然你说的这些点很重要。除了福特吧还有JR、spetrum、SJ等等都是很好的控,接收机方面有得比futaba亲民,但性能上不输futaba。futaba贵主要还是贵在牌子,小日本总是自以为了不起把自己的东西定价很高,已经有点跟不上时代了,sony现在就是很好的例子。

网友:
有钱就是好

网友:
其实就是在口袋上纠结,一个月有一千元能花投入,就上好点的。

如果你有500万,买车你选10万的还是100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说实在的这不是福特吧贵的原因,虽然你说的这些点很重要。除了福特吧还有JR、spetrum、SJ等等都是很好的 ...

多旋翼主流飞控都去兼容S.BUS了,也是一大原因,从零度,DJI,XA。。。单线连接的确布线简洁,隐患也小。
FUTABA卖得贵的都是双集接收机的型号,单天线与其他品牌其实也是基本持平的,再加上近年来新遥控器也支持低端接收机,价格已经下来不少。

网友:
JR XG8 埋头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