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充电器开关电源的压降

楼主(2015-01-16):
本人使用CB86给4S 2200 充电,开关电源标称12V 20A 充电电流2.2A时 充电器输入电压小于12V(一阵一阵的) 同时伴有间歇性的噪音增加和屏幕变暗.
且充电器经常报错显示输入电压过低 (目测小于10.5V了) 开关电源的卖家答复如下,我表示已经被他绕晕了.求助各位大神这种压降正常否,我充电器是12V~15V输入,小于10.5V报错自动终止.
是否开关电源负载后压降都如此?我是电源的问题还是我得买15V的电源或者12V 30A/40A的? 拜谢

riva_ryan (15:15:13):
2 负载(12V 不到14A) 后电压非常不稳 降到10.5V以下 直接报错了

元器件市场 (15:15:35):
你不带负载的情况电压是多V

元器件市场 (15:15:41):
多少V

riva_ryan (15:15:45):
12.1~12.2V
我用电器 10.5V~17V能用

元器件市场 (15:16:20):
带上负载  输出端测量一下电压是几V
你是什么电器 不是摄像机吗

riva_ryan (15:16:40):
不是 就是个充电器 我用得不多 一周几次

riva_ryan (15:17:59):
这样不正常吧 压降太厉害了
如果修一下能正常 就好了
如果电压负载压降这么厉害是正常的 那我只能贴钱换30A的了 或者15V的?

元器件市场 (15:18:48):
你电压有调高吗
我刚才问了工厂

riva_ryan (15:19:45):
电压没动 一般打开就是12.1左右 反正过12一点点,现在就是负载后(绝对没满载 我充电器还没这么大功率 电压低得不能用

元器件市场 (15:20:44):
空载 如果正常12V  带了负载 用到了一半就开始压降了  因为你当了充电器原因

riva_ryan (15:20:59):
最高只用过150W

元器件市场 (15:21:09):
电压已经平摊掉了 , 如果当充电器电压必须高于13。5V
我客户使用的航模充电器 全部要把电压给调高充电

riva_ryan (15:22:28):
请问具体该怎么解决

元器件市场 (15:22:32):
否则就平摊掉电压 开始电压不会掉下来
这么解决 我也不清楚  ‘

网友A:
你的充电器最高15V,如果你的电源能调压,那就调到15V再试试应该就可以了!不知道你什么电源,淘宝好多电源都虚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充电器最高15V,如果你的电源能调压,那就调到15V再试试应该就可以了!不知道你什么电源,淘宝好多电源 ...

有一个微调开关,上次螺丝刀拧了拧 空载就多了0.15V  差点把那开关拧断 我回去再试试看.谢谢你的建议. 感觉是严重虚表,可有推荐? 求个性价比较好 质量不错的

网友:
这开关电源虚标

网友B:
电压不稳定的话应该是开关电源额定功率过小,或者是内部做工偷工减料,电容容量不够。其实就买人家装潢店用的那种12VLED灯带用的电源就很好用了。300瓦的都才100多块。要是米多的话可以弄个EFUEL POWER,500瓦,这个电源绝对不会掉电压。而且可以调节电压,显示充电电流。我的土豪朋友就有一个。

网友C:
买到垃圾开关电源了,我买了一个12v 30A 说是明伟回来一看还是个假冒货,幸好充电压降不是很厉害调压到14V,能持续用20A电流冲,最大36A也充过不过压降很大,有点怕怕,怕把我的308烧了。还是老实的在负荷范围内充。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压不稳定的话应该是开关电源额定功率过小,或者是内部做工偷工减料,电容容量不够。其实就买人家装潢店用 ...

好的,直接去装潢店买吗? 同样的东西的话 淘宝不会更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到垃圾开关电源了,我买了一个12v 30A 说是明伟回来一看还是个假冒货,幸好充电压降不是很厉害调压到14V ...

我也觉得是,我说我的肯定有问题 卖家说:那你发来维修 我说运费怎么算 他要我出往返..唉..想想还是算了

网友:
充电时同时量一下开关电源和充电器这两端的电压,看看是怎么个情况。

网友:
除非你的充电器功率和电源功率太接近,感觉假电源可能性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也觉得是,我说我的肯定有问题 卖家说:那你发来维修 我说运费怎么算 他要我出往返..唉..想想还是算了

...

垃圾商家你应该退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垃圾商家你应该退货。

买了2个月了 之前没啥空 淘宝售后通道已经关闭了

网友D:
我会说戴尔剪线25一个好用的很吗?

网友:
可能是虚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