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品某狂5010电机一般多少钱一个

楼主(2015-01-16):
在某宝上问了几家,粗线版的5010,有的报价三百多,有的二百多,价钱相差较大,请问各大神,此种电机的售价一般为多少,使用性能如何?

网友A:
这种电机一般般吧,不怎么推荐用它,这个价位还算正常

网友B:
朋友买了4个,170一个粗线的,一般般电机,只能说对得起这个价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机一般般吧,不怎么推荐用它,这个价位还算正常

一般短板表现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朋友买了4个,170一个粗线的,一般般电机,只能说对得起这个价格。

粗线的170一个?这么便宜,细线不是100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短板表现在哪里?

买它看运气,其他不多说,可以考虑朗宇4110,4112

网友:
先不说粗细,就振动来说,评价就是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2015-06-21):
引用 网友B:
朋友买了4个,170一个粗线的,一般般电机,只能说对得起这个价格。

哪里买的?

网友:
疯狂电机,身边用过的人表示
新的时候,各方面都不错,包括动平衡
但是寿命不行,几十上百个起落后,震动就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