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飞机问题还是控的问题?

楼主(2015-01-16):
用天9飞三角翼,混控,在推油门到第5格是时候(一共7格),副翼要动一下,导致飞机翻滚。炸机!不知道是拿的问题。请大家说说啊。谢了。

网友A:
设置了联动?还是清除数据重新设置看看

网友B:
副翼与油门在同一个手上?手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副翼与油门在同一个手上?手抖了?
是同一手上。但绝对不是手抖。我慢慢推,绝不会动到副翼的情况下,一样的。

楼主:
我又试了。不光是混控。一般的模式下也是一样的,好烦啊,不敢推大油门了。推到一定的位置,副翼要动。有谁来救命啊。

网友C:
进入系统设置,校准摇杆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