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帮忙看一下我的250接收机放哪里好

楼主(2015-01-16):
目前放前面,因为没有808,否则装不下,要不就放后面,但是放后面飞控USB口被挡住,而且两根天线就要从飞控上面走过可能会受电调信号干扰而且后面地方小还会碰到图传这个发热源

楼主:
再来一张

网友:
你可以把飞控转90°,就把USB口转到侧面去了,飞控的方向在调参软件里设一下就行了

网友:
这是我见过布局最差的一只了

网友:
摄像头不能扒皮吗?扒了皮低一点还轻一点,808放那里,天线从镜头两侧伸出,808在前,电池可以后移一些,重心应该影响不大吧。

网友:
线好乱,小心在穿越的时候被挂住

网友:
楼上说的对,飞控可旋转地面站改一下,找一人适合的位置就行,有的人都放在尾巴上了也行,多余的线要是不想剪断那就扎一下子能好点儿,另外摄像头带壳太重了,可以考虑去掉壳,但也要合理布设并做好保护。

网友:
想怎样放都行的,喜欢就行

网友:
BB响没什么必要吧。计算好时间还好点。BB响是个不怎么靠谱的东西。

网友:
真够乱的

网友:
真是够乱的,这些设备对机架来说一点都不挤,而且接收还可以竖着放,你缺的是审美观

网友:
我把天六接收机放在电调层

网友A:
电机正反向安装反了,就等着空中射螺帽,然后射浆,然后掏钱买配件吧。

网友:
调参软件怎么改cc3d放置方向

网友:
QAV贰佰伍就那屁股大的地方,错,是针眼大的地方,什么干扰不干扰的,怎么好怎么放吧,无所谓了,有些理论与要求在这种小机机上你无法实现。

网友:
线太长了,剪短,重新接,太乱了,接收和,BB响,对向放

网友:
图传太重了,建议用MINI TS8523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正反向安装反了,就等着空中射螺帽,然后射浆,然后掏钱买配件吧。

13正24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正反向安装反了,就等着空中射螺帽,然后射浆,然后掏钱买配件吧。

是不是浆反了,有字的向下?

网友A:
1 3正转用黑色浆帽的电机,2 4反转用红色浆帽的电机,你的完全装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浆反了,有字的向下?

不是浆安装反了,是4个电机都安装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3正转用黑色浆帽的电机,2 4反转用红色浆帽的电机,你的完全装反了。

我这里红帽是顺转紧,黑帽是逆转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这里红帽是顺转紧,黑帽是逆转紧

反正电机转动方向和螺帽拧紧方向要相反才能起到自紧的效果,如果电机转动方向和螺帽拧紧方向一致的话那就越转越松了,最后导致空中射浆炸鸡。你不信我的话在迷你四轴区发个帖子,让大伙看看电机到底反没反。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这里红帽是顺转紧,黑帽是逆转紧

答桉就是你完全没了解什麽是 "自锁" 的原理

你说得对 , 红帽顺转 , 黑帽反转 , 这是帽子的转向 !
而四轴马达转向是 13顺转 , 24反转

帽子转向和马达转向相反才能自锁 , 明白没有 ?

网友:
线有点乱

网友:
换个微型接收机直接焊在CC3D上

网友:
接收机放的没错,只要竖起来就省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正电机转动方向和螺帽拧紧方向要相反才能起到自紧的效果,如果电机转动方向和螺帽拧紧方向一致的话那就 ...

信了,今天花一中午改过来了,好辛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答桉就是你完全没了解什麽是 "自锁" 的原理

OK,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