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无刷云台俯拍的问题

楼主(2015-01-16):
请教一下无刷
云台
俯拍的问题
云台向下,相机呈水平向下拍摄,云台就乱抖,请问怎么能解决呢,

网友A:
粘在相机顶部的传感器没装对位置,多试几下,找到最合适的位置它就不抖了。前提是先把云台重心调好哦

网友B:
没调好,PID要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