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失控炸鸡了

楼主(2015-01-16):
先上图

今天飞冲浪者的时候,低空飞行,飞的太低了,肚皮擦了一下地面,然后就失控了,一直平飞,飞进了别人的小区,赶过去的时候发现失控警报在响,找到了尸体

我很奇怪为什么震动了下会失控呢,找到的时候又能控制了,一直没找到原因,大家有碰到过这种情况吗?
用的设备:好赢电调,华科尔6通接收,D10,银燕舵机,朗宇2450
大家固定翼都设置失控保护吗?怎么设置

网友:
一看到炸鸡马上就冲进来了炸的还挺惨啊,不知道你机身擦地面的时候离控有多远,有可能是因为低空信号遮挡照成的失控

网友:
其实是擦地时飞机减速过度,失速了,失速后自然也就失去了舵效,而擦地时也导致了飞机的失稳,由于速度过高弹了起来然后惯性飞了出去。。。。

网友:
用的什么飞控

网友:
没有自动返航啥的吗?

网友:
不是很惨啦

网友:
总结一下经验教训!

网友:
检查一下接收机电源插头是否可靠

网友:
我是来喜闻乐见的,哈哈哈
失控之后螺旋桨还在转吗?你先确认是接收机失控了,还是某个地方接触不良导致的机械失控?

网友:
我觉得没啥好总结的,轻微触地然后失控,这本身已经可能让电子设备短暂失效。下次把设备都固定稳一些最好,有条件的话把线束都固定一下。
遇到地形原因和也许存在的干扰炸机才是真的头疼。我的3D机在两个开阔空域进行最简单的转弯回正时都出现过失控,飞机短时间无控状态,蛇滚炸机都没这三次炸得惨烈,我郁闷至极。后来跟模友交流才知道他们的飞机也多次在那两个空域失控,连6年模龄的模友也束手无策。

网友:
珍爱生命远离华尔科

网友:
天线震坏了,哈哈

网友:
并不严重,修修就行了!

网友:
看起来很严重

网友:
是怎么失控的

网友A:
今天你飞成怎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你飞成怎样了?

有事,还没飞呢,估计的星期天

网友:
修修继续飞了

网友:
V5,炸的不严重,小修一下照样飞。

网友:
修好就可以飞,炸炸更好飞

网友B:
上次我的V5也是机翼把整个机身上盖撕裂下来了,不过能粘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