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力V977新手求教问题

楼主(2015-01-16):
本人新手刚买了伟力V977,新机首飞发现飞机还没离地就严重向左倾斜,要是再继续加大油门,飞机会继续加大倾斜力度直至螺旋桨打地,要是加油门并向右修正方向,飞机又会严重向前,尾部高高翘翘起,还是一样不起飞,继续加大油门,螺旋桨就会前倾打地,请问各位前辈如何调机啊,新鸡鸡哦

网友:
我今日都入了v977,雖然不高手,但也明白十字盤水平的道理,其間發現主板的雙面貼得不正中,完美主義的我當然忍不了,换上新貼後問題和你一樣了,我肯定主板水平正確,原因不明,但估計是雙面貼未能減上震蕩影响了舵螺儀,或無刷電調干擾主板正常運作,换上了厚厚的海綿貼後回復正常

网友:
傾斜原因很簡單,因為自穩系統自檢水平和現實中地面水平不一,當推油上升時自稳系統同時開始平衡工作,但由於机身未離開地面,自稳系統未能修正角度,令舵機越推越大,結果大傾斜了,無副翼自稳系統的缺陷,只能靠玩家經驗和設定能力,或許這就搖控玩意的吸引力

网友:
是不是开成三轴模式

网友:
看看舵机是否正常,假設舵机沒有掛掉,推油看看,正常舵机會同時向上,十字盤和主軸成90度角與地面成同一水平,机未離地還水平在地上,除尾舵外3軸6軸亦不會作出修正,大前題是你有沒有把机放在地方插電给机自檢水平

网友:
楼主我977问题和你的一样,你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A:
+字盘平了吗?地平了吗?插电时机身平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字盘平了吗?地平了吗?插电时机身平了吗?

十字盘是平的,放平之后再插的电,就是把海绵贴换成了泡沫双面胶,又把电调的膜撕掉了,这都会影响平衡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十字盘是平的,放平之后再插的电,就是把海绵贴换成了泡沫双面胶,又把电调的膜撕掉了,这都会影响平衡吗 ...

"把海绵贴换成了泡沫双面胶"
=>
977的六軸模式對它墊的海棉還蠻要求的, 若使用較薄較硬的有可能會使六軸模式無法正常運作.
小弟先前嘗試換成較薄的雙面膠後, 六軸模式無法起飛, 切三軸(3D)就可正常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十字盘是平的,放平之后再插的电,就是把海绵贴换成了泡沫双面胶,又把电调的膜撕掉了,这都会影响平衡吗 ...

不能飞六轴了!

网友(2015-02-26):
前辈您好,977直升机有点问题向你请教,我的qq:493894675 麻烦前辈留个qq,不胜感激。

网友:
我也碰到了这样的问题,用的遥控是D7E,大家最后怎么解决的?是不是要换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