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近要买大疆风火轮6轴,用3S电好,用4S电好。需要多 ...
我最近要买大疆风火轮6轴,用3S电好,用4S电好。需要多少毫安的,能飞多久

楼主(2015-01-16):
我最近要买大疆风火轮6轴,用3S电好,用4S电好。需要多少毫安的,能飞多久,详解,

网友A:
用4s的电池吧,3s是给F450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4s的电池吧,3s是给F450用的
多少毫安的,能飞多久

网友B:
推荐4S的,5000,8000容量都可以用,放电25c足够,格氏、花牌、狮子、dupu都可以,基本空载能飞20多分钟了。

网友C:
E300推荐是3S的……我现在用的3S,不过电池是t插,又转了XT60,零度气温,不到十分钟吧……

网友D:
4S 用8寸桨。3S 可以用10寸。4S 用10寸桨,效率会更低,电机发热。关键看你起飞重量,电机和桨配置。留空时间都一般8~10分钟,如果5000ma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