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9出问题啦!

楼主(2015-01-16):
   新的天9控  飞任何飞机,只要油门推到一定位置(一半多油门)。副翼就要动。都恢复默认了,还是一样。请知道的救救啊。

网友A:
看监视器,副翼有没有输出,如果有的话,那就是控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监视器,副翼有没有输出,如果有的话,那就是控有问题了

有。油门到一定位置,有副翼输出。

楼主:
才买的新控。换了有点浪费吧。

楼主:
天地飞的客服,出来透透气,看我这个是什么原因,如果是控的原因,怎么返厂修理,流程是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才买的新控。换了有点浪费吧。

自从换了t8,我再也不担心跳舵炸鸡了。。。

网友:
联系卖家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油门到一定位置,有副翼输出。

看看混控,把控恢复一下出厂设置试试

网友B:
你设成直升机模式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设成直升机模式了吧?

确定是固定翼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混控,把控恢复一下出厂设置试试

不是混控问题,恢复了设置,什么模式都一样,包括教练模式。

网友:
lz悲剧了,只能修了

网友C:
你用的MODE几(什么手)?一般控的问题可能性不大吧,你确定没开混控或是推油的时候没有左右带到?

网友D:
我的就是  升降舵下拉回中心点后,副翼会动,,我以返厂,现在已经往我这发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用的MODE几(什么手)?一般控的问题可能性不大吧,你确定没开混控或是推油的时候没有左右带到?

右手,没开混控,而且推油的时候没动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就是  升降舵下拉回中心点后,副翼会动,,我以返厂,现在已经往我这发

一般返厂要多久时间,把你返厂的地址和联系人告诉我一下,谢谢。

网友:
WFLY天地飞技术讨论:296715945,加进去问吴工

网友E:
很抱歉回复晚了
可以先联系技术支持了解一下看看是什么问题,可能是控的问题或是没有校准好通道
技术支持电话:13530529708 吴工

网友:
引用 网友E:
很抱歉回复晚了
可以先联系技术支持了解一下看看是什么问题,可能是控的问题或是没有校准好通道
技术支持 ...

借问一下,天地飞的控使用时有没有温度限制?

网友:
校准摇杆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返厂要多久时间,把你返厂的地址和联系人告诉我一下,谢谢。

一周吧,地址,天地飞官网上有你去看一下吧,

网友:
通道 校准 我的原来也有发现 跳舵 校准了摇杆行程+5V稳定电源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