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塞斯纳的帖子

楼主(2015-01-16):
MD塞斯纳,飞了四次,撞了四次,难道是因为飞前没有上论坛发帖的原因吗?
第一次飞下降的时候撞到电线杆柱子,右翼凹进去了一点,前轮歪了
第二次飞的时候没起来飞机往右边偏,直接撞在敦子上,损失一副桨
第三次调整前轮之后再次启动还是往右偏,损失一副桨
第四次损失最严重,右翼负伤,电机轴歪了(已经更换),前轮歪了,尾翼断裂
明天天气好的话再飞,希望一切顺利

右翼负伤

右翼负伤

左翼负伤

左翼负伤

尾翼断裂

尾翼断裂

前面也是破破烂烂的了

前面也是破破烂烂的了

来一张整机了

来一张整机了

D10左边

D10左边

D10右边,找亮点

D10右边,找亮点

D10 FMOD开关,找亮点

D10 FMOD开关,找亮点

两块电池的比较,看看吧

两块电池的比较,看看吧

还是牌子的好,一分钱一分货

还是牌子的好,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A:
尾翼和我断的位置一样,冲击太强,自己断的

网友:
多炸几次就好哩,起飞前检查是必须要做的

网友:
节哀啊,希望以后少炸了。

网友:
炸必须的

网友:
加油。都是炸过来的!

网友:
把前轮调整好,检查下拉和右拉和重心!起飞的时候油门大些,我做的微风就很好飞,飞起来很稳,今晚傍晚飞远了些,看不清姿态,爬树了还好没啥损失。

网友:
这下发过帖子了,应该能爽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尾翼和我断的位置一样,冲击太强,自己断的

我也是   乍一看还以为是我的机子呢

网友:
多炸炸就好了,这机挺好飞的

网友:
好机机,入门必备

网友:
让我们一起走过狂炸的日子吧!

网友:
明天爽飞

网友:
刚开始都一样也是秒炸,天长了地久了就好了,祝楼主爽飞

网友:
今天空气好,看好风向,应该没有问题了。

网友:
新手玩飞机,电池一般都不是玩坏的,基本都是炸坏,廉价电池飞飞这种机子足够用了。

网友B:
说实话,这机不好飞,不过经常有人推荐

网友C:
楼主,请问tcb的电池性能好吗? 电池电芯放电平衡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请问tcb的电池性能好吗? 电池电芯放电平衡吗?谢谢

差,反正以后不会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实话,这机不好飞,不过经常有人推荐

我感觉这款飞机很好飞呀,见我这贴子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273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