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力V977跟亚拓150 操作起来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5-01-16):
手感?  还是 精准度?     是什么区别  求大神详解

网友A:
这个东西跟控的区别类似   首先 亚拓锁尾不会比977烂 其次977是个纯新手入门机     大概不用上半年就会发现跟不上你的脚步了    我才用了不到2个月 就发现977锁尾很不好   原厂遥控的精度也不行  换D10的话 各种问题尚待解决    如果是大神了 还不差钱换个别的吧 977是给纯新人玩的 比如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东西跟控的区别类似   首先 亚拓锁尾不会比977烂 其次977是个纯新手入门机     大概不用上半年就会发现 ...

恩 学习了 我网上看别人的视频V977 飞起来很好, 以为  操控起来也一样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 学习了 我网上看别人的视频V977 飞起来很好, 以为  操控起来也一样呢

神玩什么都厉害 977很耐炸 新手首选 我只有977 别的不知道

网友B:
450飞很好,上小机也必须要很久才能适应,灵活很多,刚上来会有一种抓不住的感觉。
150肯定比977要稳一些,前提是油门不要太爆,毕竟是2s的,各方面精度肯定好过977,高手的话可以考虑150,但是炸机是个恶魔,耐炸性跟977不是一个级别,150刚出不到一个月,二手区就火了。
977原厂锁尾对于手法好的人没问题,厂手的视频可以看出来,动作暴力而且不甩尾,新手的话温柔飞飞锁尾还行,动作不到位时锁尾跟不上,一般换个稍微大些的尾桨就可以搞定,再稳当一些就上720电机,但是不要用瓢虫桨,这个桨高速倒退航线时容易金鱼尾。
其实977的手感个人感觉还没有FBL100稳,灵活太多,好在977比较耐炸,977很练反应的,现在练习到彩虹钟摆刷锅8字倒飞,离自旋翻还很远。

网友A:
引用 网友B:
450飞很好,上小机也必须要很久才能适应,灵活很多,刚上来会有一种抓不住的感觉。
150肯定比977要稳一些 ...

请问前辈 是用977的吗 用的什么控 D10加高频头吗 求传授经验  QQ307610443(QQ回答问题随便填就好 打1也没关系)  谢谢了!我刚买了全新D10 手里只有一架977 想改又不敢改  求指导~万分感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前辈 是用977的吗 用的什么控 D10加高频头吗 求传授经验  QQ307610443(QQ回答问题随便填就好 打1也 ...

977我用的原厂控,977的螺距是写死的不可调,用D10也白搭,继续用原厂吧。
所以确实帮不到你,影响小机操控和手感的地方主要是调机,尤其是炸机造成的不易发现的变形之类的,过几天我发一个调机贴。

网友:
坐等调机贴, 贡献水果一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977我用的原厂控,977的螺距是写死的不可调,用D10也白搭,继续用原厂吧。
所以确实帮不到你,影响小机 ...

哦 谢谢了   什么时候发调机贴 求学习 在哪个区发?是在微型电直那个区吗?      977的锁尾已经换42mm尾桨 720空心杯电机标称5万转  但是在切换到H模式的时候 锁尾还是不行 尾管原厂的没换  但是已经把他拔出来了 尽可能的加长了动力臂。这样的情况是不是就得靠手动自己打方向舵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哦 谢谢了   什么时候发调机贴 求学习 在哪个区发?是在微型电直那个区吗?      977的锁尾已经换42mm尾 ...

还发这个区吧,我以前原厂尾电机加副厂尾桨锁尾也可以接受,而且是舵机臂加长后了,一个月前出去飞,由于手生了,错舵猛炸,原厂电机轴炸弯了。现在是720电机加46mm尾桨,其实42mm尾桨也不会差,但是没有遇见过甩尾。倒飞磨到大桨时遇见过甩180度,不用自己打舵它也能自动摆回来的。
其实甩尾时尾电机是满负荷的,陀螺仪比你还不想让尾巴甩,在即将甩尾时就已经在修正了,就算自己提前打舵尾电机也是力不从心的,不知你上面回复的最后那句话我有没有理解正确。

网友C:
我已经变成977铁杆粉丝了。飞了半年多,绝对不想换别的。我是拆了原厂的控,高频头移植到了D7e上了。这不是重点,原厂控也不不是那么不堪,省电,完全满足要求。练倒飞的时候,飞机拉不起来,然后就加长了舵机臂,现在正飞倒飞动力十足,据说还能换9T铜齿进一步提高动力。不过目前这动力状态,练习足矣,还不到升级齿轮的时候。

关于锁尾,我自己的情况是100%是机震造成的,只有机子本身状态良好,尾巴不是问题,因为我没换过尾电机,尾桨换过几个,因而炸坏的。原厂尾巴够用。

现在在练习正飞/倒飞/自旋/悬停。刚第一眼见977那粗糙的低档货的第一印象已然荡然无存,哈哈。飞腻了再换,至少1年内不准备入其他机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发这个区吧,我以前原厂尾电机加副厂尾桨锁尾也可以接受,而且是舵机臂加长后了,一个月前出去飞,由于 ...

我说错了 我的是龙辉家买的48尾桨 金属尾电机座和碳纤垂尾 不是每次都这样 但飞久了主板会很烫 连飞三个电 有时候飞机会出现问题 我的飞机不是甩尾 是缓慢的逆时针 有点时候不 调调舵机什么的就好了 有时候需要放置一段时间 大概是等凉了就好了吧 你说的我明白了 谢谢 977是个入门机 能调的地方有限 修起来也比较方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450飞很好,上小机也必须要很久才能适应,灵活很多,刚上来会有一种抓不住的感觉。
150肯定比977要稳一些 ...

suv说厂手飞的视频有点假 说厂手跟咱用的不是一个版本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已经变成977铁杆粉丝了。飞了半年多,绝对不想换别的。我是拆了原厂的控,高频头移植到了D7e上了。这不是 ...

请问加长舵机臂 要加多长合适 用PVC卡片自己裁切的吗 求教程 另求改控经验 qq307610443 万分感激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请问加长舵机臂 要加多长合适 用PVC卡片自己裁切的吗 求教程 另求改控经验 qq307610443 万分感激

不用加长舵机臂,把螺距调大一点就好,不过调大后锁尾得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请问加长舵机臂 要加多长合适 用PVC卡片自己裁切的吗 求教程 另求改控经验 qq307610443 万分感激

这里有拆977原厂控移植到d7e的方法。但你最好某宝买个模块,原厂控破坏了可惜。模块贵的也就40-50元。我拆原厂控是因为我买错了模块,装上不好使,害怕再买还错,索性拆了移植
http://tieba.baidu.com/p/3044357432

然后刷deviation固件,改几个参数即可。

加长舵机臂很简单。绑上个卡片剪下来的小条,扎个孔,插上舵机臂就行了。改完注意调整正负螺距对称(调整拉杆长度)。加长后,负螺距很猛,炸了几次机后才适应,不过别担心,正一正十字盘继续飞,977啥都怕,就是不怕炸,草地想炸坏那需要点难度。嘿嘿。

977是入门好机,而且可以陪伴你很久,直到你练完各种翻。。。。没飞过大鸡,但我感觉飞完这个再飞450没压力,反之则不一定。不知道是否如此,请知道的大侠给说说,多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不用加长舵机臂,把螺距调大一点就好,不过调大后锁尾得改!

锁尾还怎么改?尾桨48mm 720电机   换个更长的尾管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里有拆977原厂控移植到d7e的方法。但你最好某宝买个模块,原厂控破坏了可惜。模块贵的也就40-50元。 ...

三个舵机臂都要加长是吗?多长好呢? 能发几个高清图片外加文字说明么  谢谢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三个舵机臂都要加长是吗?多长好呢? 能发几个高清图片外加文字说明么  谢谢了

对,你试一下自然明白了,主电机旁边那个空间很小的,所以只能加长一丁丁点而已。弄完要调整十字盘水平,不然飘走,炸鸡。就那一丁点,效果非常明显。若是入门,不用纠结,正飞用不到加长。从正飞到倒飞,要好几个月呢,到时候你自己也会想到这个办法的,很自然,如果入门,买回来最好别折腾,有一定基础了再动手,不然弄完了可能会各种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锁尾还怎么改?尾桨48mm 720电机   换个更长的尾管吗?

我是72O加48浆,很给力,再猛加油没问题,但720容易发热,估计42尾浆好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uv说厂手飞的视频有点假 说厂手跟咱用的不是一个版本

我感觉没必要作假,航模或者是高级一些的玩具吧(977),研发成本高,制造成本低,厂家不会省几块钱的元件成本卖给我们低性能的东西。只能说厂手不是人!有刷的966在他手里也能做出自旋翻,这个是966的视频

有刷都飞出这个效果,让我情何以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没必要作假,航模或者是高级一些的玩具吧(977),研发成本高,制造成本低,厂家不会省几块钱的元 ...

suv说的意思是厂手用的是螺距等各项数据可以调的 不是成本问题。我想伟力是想为了给用户更好的体验,才锁定了各项数据。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对,你试一下自然明白了,主电机旁边那个空间很小的,所以只能加长一丁丁点而已。弄完要调整十字盘水平 ...

三个加长的舵机臂都参考前面的舵机臂弄一样长是么 还是说前面的尽量厂 后面的随意长
另外求问 用改过的devo控977的体验反馈 我也买了D10 正考虑改还是不改 纠结中 谢谢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三个加长的舵机臂都参考前面的舵机臂弄一样长是么 还是说前面的尽量厂 后面的随意长
另外求问 用改过的de ...

要一样长。你可以想象,不一样长的话,十字盘水平状态下,推油门产生螺距变化,三个舵机臂行程不一样,十字盘就会变成倾斜状态。本来你水平的,一加油门,飞机偏走了。。。。

D10手感要好几个数量级,可以换。不过我用了好久的原厂控,熟悉了也觉得还可以,原厂控省电,轻,而且可以有什么debug模式(?),本不想换到devo上的,后来因为要测一个东西,而且有个scp要带着一起飞,俩控不方便,才换的。不过手感确实好很多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一样长。你可以想象,不一样长的话,十字盘水平状态下,推油门产生螺距变化,三个舵机臂行程不一样,十 ...

好的 谢谢我明白了 加长的舵机臂要参考最前面单独的那个。您要是有控最好能个拍个高清图片传上来,我也好参考一下。
您提供的这个D10的反馈真的有用,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我要改控。能留下您的QQ吗 我想请教一下改控之后的设置问题。
比如 D10刷SUV固件后 3D/6G模式的切换怎么才能直接映射到那些个开关上。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 如果有路过的朋友,希望能给解答一下。非常感谢!我的QQ307610443

网友:
学习了。谁有d10的设置文件,分享一个呗。先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已经变成977铁杆粉丝了。飞了半年多,绝对不想换别的。我是拆了原厂的控,高频头移植到了D7e上了。这不是 ...

网友:
这两个小鸡没得比,不是在一个级别的小鸡。亚拓150和Hisky100S还可以比。都是2S的。都是双无刷。100S就是冲亚拓150来的。要有一点技术才能更好操控。V977只能当广告。

网友(2015-05-21):
我学倒飞炸了无数次,就是炸不坏,学新动作非它莫属!

网友(2016-03-11):
引用 网友C:
我已经变成977铁杆粉丝了。飞了半年多,绝对不想换别的。我是拆了原厂的控,高频头移植到了D7e上了。这不是 ...

哥,我也是用原厂的高频头加到devo7e控上了,但是调不出3d模式,能发个你的配置文件么,万分感谢!我的邮箱350337184@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