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轴炸鸡

楼主(2015-01-16):
千万不要在移动发射塔附近飞行,否则,炸鸡无疑

网友A:
你炸了就是你炸了,我是不信干扰的……

网友B:
我固定翼飞场在移动信号塔附近 一开始没注意还绕了几圈

网友C:
只能说你运气不好。我的天六控都低压报警了,apm飞控,故意绕信号塔飞了几圈下来,正常飞行

网友D:
我也不信,但是A2我信,只要有高压线,那真是.......

网友E:
我不觉得有事,我在移动塔边飞过好多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