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使用最新OpenPilot-RELEASE-14.10-win32,无法到第二步

楼主(2015-01-16):
电脑能连接,第一步能过,到了第二步就无法NEXT了

网友:
不插板子第一步也能过……你的板子没连上……

楼主:
有插板子的

网友:
换个线试试

网友:
我的意思是你的线或者驱动有问题,你的板子没连上……

网友:
右下角的图标显示你的CC3D没有连接上,正常情况下右下角的图标应该是显示红色和绿色的长条小方块的。请楼主更新COM口的驱动程序。

网友:
第一步你要先升级固件,点击升级按钮后再插上USB线,等升级完成就可以下一步了。

楼主:
驱动哪里能下个?

网友:
这两天在折腾可以回答你的问题,第一,你先要更新固件,一个地面程序对应一个固件的。更新固件需要拔下USB再连一次,就可以下载安装了。第二,你这是第二步,软件显示的是你没连接CC3D,可能是你USB供电不足,换个插口或者线试试。这个位置可以点右下角的 connect ,连接成功就能下一步了。

网友:
这个有中文的吗,我的都还没装机

楼主:
已经搞定了,是驱动问题,实际是能连接,就是系统硬件管理里的“其他”从新更新驱动,电脑重启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