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使用冲浪者X8作FPV载机的配置

楼主(2015-01-16):
我现在是准备入门FPV,
刚买了图像传输和接受设备,
还没有飞控、OSD之类的 设备,遥控设备只有发射机和接收机
初步的 想法是在冲浪者X8载机上先只装接收机和摄像头、图传练练手,
大家有什么建议配置吗
是不是必须把电机座加高,用8寸桨?

网友:
我们就用这机飞FPV很稳,2208-2212电机!原厂5050三叶浆

网友:
飞控用APM稳定的很

网友A:
建议加上飞控再飞,光看图像容易飞丢,加上飞控看图像飞不明白了可以一件返航,新手建议u2s飞控,好调整,太复杂的飞控容易没等调明白参数就飞丢或炸鸡。我也是冲浪刚刚加装fpv设备,刚飞了2次。我的动力是郎宇2216kv2400,3s3300电池。

网友:
同求,我也是想刚买X8,还没装

网友:
推荐一套FPV的经济适用装呗,本人小白一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建议加上飞控再飞,光看图像容易飞丢,加上飞控看图像飞不明白了可以一件返航,新手建议u2s飞控,好调整, ...

除了飞控,和我的配置一模一样,你能飞多长时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加上飞控再飞,光看图像容易飞丢,加上飞控看图像飞不明白了可以一件返航,新手建议u2s飞控,好调整, ...

谢谢!请问你加高螺旋桨座了吗?

楼主:
另外,大家说说图传设备是不是必须单独供电?
我买的图传是DAL TX600,原配三叶草天线的,能换成直杆天线使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除了飞控,和我的配置一模一样,你能飞多长时间啊?

我冲浪2200电池有时候能飞半个多小时,带上fpv设备前几次都是有风的天气没怎么飘,动力一直开着大概16分钟以上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请问你加高螺旋桨座了吗?

没加高,就是2216kv2450的6寸桨,冲浪作为近距离fpv足以。但以后基本都会升级载机死胖子天行者猎鹰什么的,因为飞机大,带的设备的电池都方便,更适合单次长时间飞行和远距离飞行,所以个人不建议加高冲浪电机座,新手改动这些太麻烦,另外新手飞远容易丢机。建议先不作改动冲浪先短距离fpv,有经验了再改机或者升级换飞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加高,就是2216kv2450的6寸桨,冲浪作为近距离fpv足以。但以后基本都会升级载机死胖子天行者猎鹰什么的 ...

看来是我的图传太费电了,我的3300电才20分钟不到

网友:
冲浪者X8新手FPV的第一选择

网友C(2015-02-26):
引用 网友A:
建议加上飞控再飞,光看图像容易飞丢,加上飞控看图像飞不明白了可以一件返航,新手建议u2s飞控,好调整, ...

一次可以飞多少时间呢?带油门飞行和关油门滑翔。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次可以飞多少时间呢?带油门飞行和关油门滑翔。

受风和气流影响3s3300的电池在15-22分钟之间吧,冲浪飞不了太久,要求时间长还得是大载机,死胖子或者天行者

网友(2015-06-15):
走过、路过、看过、点赞过

网友:
我想问下冲浪者x8的重心在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加高,就是2216kv2450的6寸桨,冲浪作为近距离fpv足以。但以后基本都会升级载机死胖子天行者猎鹰什么的 ...

你好,我朗宇2212  2450kv 配的6寸桨,结果扫机身,商家说要后移机座,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