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CC3D和華科爾RX1002的接線問題

楼主(2015-01-16):
請教一下,我看過泡泡老師的CC3D視頻教學.但是仍然對CC3D和我自己的RX1002接線方式不清楚..

還有就是,我只有一個UBEC,到底是應該給飛控供電呢,還是應該給接收供電呢?

查不到相關資料..新手頭暈中...

网友A:
接收机和飞控的供电是并联的……

网友:
今天才在弄,明确的告诉你都可以。
但是仔细观察,CC3D盒子上接接收器的位置有个INPUT字样。所以理论上说应该是接收机端给CC3D供电,我用的7通道接收器接CC3D刚好用掉6个端口,最后一个端口接5V的供电,注意好正负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收机和飞控的供电是并联的……

那就是說我應該UBEC供電給飛控,然後飛控輸出電壓去RX1002接收..了解!

那現在不會的就是接線了..圖中的2,3,4,5,6號插頭,我應該插在RX1002的哪些位置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就是說我應該UBEC供電給飛控,然後飛控輸出電壓去RX1002接收..了解!

那現在不會的就是接線了..圖中的 ...

线1接接收机的2
线2接接收机的1
线3接接收机的3
线4接接收机的4

网友:
飞控上的紅线和黑线就是供电給接收的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