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台高手帮看看,俄版2.40B7云台控制板插电脑无法识别

楼主(2015-01-16):
某宝买的俄版2.40B7云台控制板插电脑无法识别。
今天刚收到,用USB线连接电脑,云台控制板出现滴滴滴滴,绿灯连闪几下。

然后绿灯变成常亮,黄灯一直常亮,陀螺仪上的黄灯一直亮着,也不响了。

电脑无任何反映,电脑已经安装了CP210x_VCP_Windows驱动,端口依旧还是只有COM1。

请问DIY过云台的高手,哪里出现问题了,还是板子有问题?多谢了

板子是分体三轴的

网友A:
插上去之后在计算机设备管理器里面看一下有没有未知硬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上去之后在计算机设备管理器里面看一下有没有未知硬件……

没有未知硬件,看来还是板子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未知硬件,看来还是板子的问题

没有未知硬件,又只有COM1,这证明压根没连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未知硬件,又只有COM1,这证明压根没连上……

对啊,太悲剧了,谢谢大哥回答

网友B:
买个arduino mini板把芯片换上,在刷下程序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个arduino mini板把芯片换上,在刷下程序试试。

今天刚收到的新板子,直接找老板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