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人用不带BEC供电的电调吗?

楼主(2015-01-16):
看了好多,怎么大家几乎用的都是银燕的12A电调?
那么问题来了!
用乐天蜘蛛之类不带BEC供电的电调,兄弟们都是怎么解决供电的?
我想,能不能用图传输出的5V1A给CC3D供电呢?

网友:
带bec的分电板,才6克。好用

网友:
我用铂金 30A电调,不带BEC的,飞控是专门的UBEC供电

网友:
我也没带BEC

楼主:
那兄弟你是怎么供电的?
也是用UBEC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兄弟你是怎么供电的?
也是用UBEC吗?

我莫宝上3块钱买了个微型电源板,自己接线搞掂。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单独弄个BEC供电就行了

网友:
找个稳压模块就行,so easy

楼主:
那如果我用图传的5V输出给CC3D和808同时供电呢?
应该是可行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如果我用图传的5V输出给CC3D和808同时供电呢?
应该是可行的吧?

如果你的图传能输出5V的话,给CC3D供电没问题,但是808功耗挺大的,最好是单独供电,所以还是弄个单独的DC-DC模块比较好

网友:
我用600MW图传5V输出供电,产品介绍说能给狗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