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啊 APM驱动装不上

楼主(2015-01-16):
求解     APM的驱动安装失败     我的系统是win7    64位的   求解啊

网友A:
我当时也折腾了好久,不是原版系统会这样。要下个补丁放到系统指定目录下,我电脑有回头传上来!或者你百度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当时也折腾了好久,不是原版系统会这样。要下个补丁放到系统指定目录下,我电脑有回头传上来!或者你百度 ...

昨晚我折腾了一个晚上都不行啊   下载了个NTE4.0之后安装地面站   就栽在驱动那里了    有个魔友都亲自远程拿驱动过来都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昨晚我折腾了一个晚上都不行啊   下载了个NTE4.0之后安装地面站   就栽在驱动那里了    有个魔友都亲自远 ...

如果实在不行重换系统了!我当时把几个文件直接拷到C盘指定目录下才行的,倒是Win7拷不进去才折腾了半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实在不行重换系统了!我当时把几个文件直接拷到C盘指定目录下才行的,倒是Win7拷不进去才折腾了半天
...

我想也只能换系统了    折腾了那么久都不行

网友B:
我是果断从64换成32才搞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果断从64换成32才搞定的

刚好了   我的也是64位的

网友:
驱动精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