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无知的问题,怎么把内圆车成椭圆?

楼主(2015-01-16):
车的木头圈,外圆,内圆都是正圆了,怎么能把内圆改成椭圆,

有师傅说在一个爪上垫点东西,但我车后是一个歪的正圆,怎么车还望指教

网友:
车床不能车椭圆的,垫东西是车偏心的圆

网友:
数控的话应该可以

网友:
车两刀应该行,先正着车圆,垫东西再来一刀

网友:
将中拖板丝杆拆下,做个仿形装置,

网友:
普通车床做不了椭圆,,,,普通数控车也做不了。。。。。。数控铣床搞这个很简单。。

真要用车床做的话,,自己找个破烂车床改,,把主轴和托板(车刀)联动,,主轴转动一圈,,车刀在X轴上也前后移动一个周期,,,位移量就是椭圆的半长轴和半短轴之差。。。
联动很常见,普车车螺纹,就是最简单的联动,,只不过是主轴通过挂轮与Z轴联动而已。。。。。你要扯椭圆,因为车椭圆,车刀的轨迹是扁的,,所以主轴要与X轴联动。。。

明白我说的意思了吧,,关键是联动,,做出椭圆简单,但是做出指定形状的椭圆,,,那就是个复杂的工程了。。

网友:
刀架用靠轮仿型

网友:
    椭圆要求不高可以车,垫东西只能车4分之1,接近尺寸后再车4分之1另一边,也是车4分之1,明白?

网友:
只能拆中拖板丝杠,钢丝绳吊重锤用靠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