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解锁1号电机不转的问题

楼主(2015-01-17):
新手求问,解锁后推油其他电机都转得飞起了,1号电机就肉眼可见的1秒1转的样子,推油又松油门反复几次也能转起来了,而且最奇葩的是这电机还是4个里面最润滑的一个···飞控软件测试的时候也能随着油门加速啊,这是为什么啊??

网友A:
请说明飞控型号,电机型号,飞机型号… 飞控软件…啥也没说别人咋分析?

网友B:
不是地不平就是你加速度计校准不正确。。没关系的 飞起来没事就好

网友:
油门校准或者信号线松动

网友:
应该是地面不平,1号电机方向高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说明飞控型号,电机型号,飞机型号… 飞控软件…啥也没说别人咋分析?

CC3D 银燕电调,银燕2204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地不平就是你加速度计校准不正确。。没关系的 飞起来没事就好

好的,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