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F-109(京商50级,带收放起落架)

楼主(2015-01-17):
电机:DUALSKY 5050  720KV
电调:DUALSKY 80A(电调还自带开关)
接收器电池:1600毫安,锂铁2S
动力电:DUALSKY 4600毫安5S 25C
螺旋桨:APC 13X6.5

QQ图片20150117001002 -

网友A:
这个飞机哪里买的?

网友B:
漂亮,猎鹰又岀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飞机哪里买的?

上海的皓翌模型商店里买的,京商出品,还有很多其他机型,有P-40,P-51,喷火,零式等等,都是京商的,有50级,有90级。这架BF-109,是50级的,飞机设计很正,滑翔性能超一流,降落时简直可以和阿波罗媲美了。飞机30度角倾斜转弯时,在阳光下熠熠生辉,非常漂亮;正对时,全油门高速俯冲,那个气势,仿佛耳边还会响起战机机枪扫射的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漂亮,猎鹰又岀现了

幸会!幸会!

网友:
楼主起得早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海的皓翌模型商店里买的,京商出品,还有很多其他机型,有P-40,P-51,喷火,零式等等,都是京商的,有 ...

等你炸了,尸体卖我吧。哈哈。

网友:
飞机太漂亮了

网友:
京商目前FW190性价比最高。。原装起落架有点坑,跑起来歪歪扭扭的

网友:
是电动版的吧

网友:
楼主复出后的得意之作!
飞机在阳光下很漂亮,所配超强动力的垂直爬升和低空通场的速度让油动版望尘莫及。京商机体的结实程度也经受住了考验,爽!

网友:
真漂亮啊,可惜技术还不到位,不然也搞一台

网友C:
这个 装5050 有点过了吧
按道理 4250 就可以了 4255足够
楼主上5050是为了调重心吗?  还有这比较奇葩的5s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 装5050 有点过了吧
按道理 4250 就可以了 4255足够
楼主上5050是为了调重心吗?  还有这比较奇葩的 ...

不是为了调重心,
4250一般对应与2000-2200克的飞机,
4255一般应对与2200-2600克的飞机,
5050一般对应于2600-3000克的飞机,
现在厂商分的比较细了,都是用新的EA系列了。

另外,关于5S,不知你觉得是太大了,还是太小了。
1、先来说觉得太大了,你的概念是用4S。阿波罗50,是大家非常熟悉的50级飞机吧,起飞重量2300克(09版),以前我们有用4250,4S飞行,结果都嫌动力不足。我有一架配置的是5S,用4250,09年第一版的电动阿波罗,飞到现在,已经不知道多少个起落了,前后轮胎全都磨光掉,现在已是第三套轮胎了。其实动力方面,自己心里最清楚,还是差那么一点点,今晚正好没事,换上了新的4255电机,590KV,应该会更好。
2、再来说说觉得太小了,那你的概念就应该是用6S,第一,飞机电池舱6S放不下,第二,6S会使飞机增重不少,现在的飞机已经是2800克了。第三,飞机生产商说明书里就建议使用5S飞行。另外,因为是像真机,要飞出高速感觉,KV值不能太低,所以我选择了720KV ,桨可以用大也可以用小,用小桨大螺距,可以用来飞高速,通过对各个型号的桨的测试,最后选用了APC13x6.5,这样拉力和速度都能达到比较理想的值,至于电流是否会超标,偶尔短时间稍超一点没什么大问题,而且油门掌握在自己手里,完全可大可小。还有,就电压来说,其实一般电机都能承受5S的电压。

这么多年来关于50级电动飞机的配置,还是用5S比较理想,我们水鸟队的红猪(50级)几乎都是清一色的5S。
你可以看一下这个链接有飞行视频: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28286&extra=page%3D1

目前BF-109飞行下来,还是比较满意的,45度角俯冲下来,全油门高速低空通场,飞出了像真机的气势来。

另外,我们F1飞场还有一个朋友,50级的零式,装了个90级的发动机,玩的就是超低空通场,那个真叫是爽!

说明书上写的

说明书上写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是为了调重心,
4250一般对应与2000-2200克的飞机,
4255一般应对与2200-2600克的飞机,

我觉得这个搭配的主要问题是:
1.5050比4255重50g 大概20%  功率大70w 大概10%
2.5050推荐是配置4s 15寸桨 5s 13寸 感觉还是小了 可能14*4比较合适
2.5s电池不是大了 也不是小了 是相对用的较少  一般选4s 或者6s 电池的通用性较强
3. 4255 790KV的 按照双天店里说明 特技机3.1kg 3D机2.1kg  5050 是3.4 和2.4  但是对应像真机 还有较大空间
4. 5050 用80A 稍微小了点

最近我也正在准备弃油从电  全系列京商50级电机
目前选定的基本电装方案是
4s 5000
4255 KV790   13*6桨

看到楼主也在搞50E 希望能多交流探讨

网友D:
这家模型店,有什么京商90级的机子?我还以为绝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家模型店,有什么京商90级的机子?我还以为绝种了

有一架京商的90级P-51,非常漂亮,京商飞机的品质,我绝对认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这个搭配的主要问题是:
1.5050比4255重50g 大概20%  功率大70w 大概10%
2.5050推荐是配置4s 15寸 ...

先握个手,我也正在关注全系列京商50级电机,现在京商50级电机很多,F-4U,BF-109,FW-190,P-40,P-51,喷火,零式,J-3,塞斯纳,红猪等,都是非常优秀的飞机。

我觉得像真机动力稍配大点有好处的,关键时刻能救飞机一把。确实5050可以用14寸桨,但担心降落时容易擦地,所以选用了13寸桨,且13x6.5到处都配得到。

现在我的电池5S的最多,用于阿波罗50,红猪50,BF-109 50,几个50级飞机用同一款电池,相对通用性好点。我还是建议50级首选5S,升高电压是有好处的,这样在同样的功率下,可以降低电流。

这个飞机用4255可以飞,但遇到大风,5050会更保险,上海大风天是多数,在F1,4、5级风,阵风6级常有的事。另外,京商的飞机比较结实,也相对重一点,这也是我选配5050电机的原因之一。你如果选用的是4255电机,790KV飞这个飞机,我还是建议你用5S飞比较好,这样安全点,你试过就知道了。

另外,电调也测试过了,我现在的配置,电池满电的情况下,在地面全油门瞬间最高值78A,那么在空中估计最多也就六十几A,所以这个电调没什么问题。开始还担心电机是否能承受这个电流,目前用下来,效果很好。曾经2007年我有一款京商的25级MINXI,我的配置是3542电机1350KV,4S2200毫安,60A电调,11X7桨,简直就是个竞速机,至少上千个起落,非常爽,直至2013年一次起飞由于遥控器上选错飞机(还是另外前一架的模式),直接炸机,非常可惜。但这个电机用下来是经过历史考验的,照计算,这个电机的KV值是完全超标的,但我对DUALSKY的电机完全有信心。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先握个手,我也正在关注全系列京商50级电机,现在京商50级电机很多,F-4U,BF-109, ...

哈哈 我一般是YCH活动
我这边目前电配准备中  电调是双天80
就在纠结电机了
现在大把4s 5000电池  所以再重新上电池也很麻烦
估计最后还是得用4s 要么就直接上6s 后面多轴也可以公用
等我新机装好了 也去F1参观下你的飞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 我一般是YCH活动
我这边目前电配准备中  电调是双天80
就在纠结电机了

呵呵,没事的,再纠结纠结,纠结的过程也是个乐趣,当时我这架飞机电机也纠结了半个月了,查了很多资料,也使用了DUALSKY专用的的电机、桨、电压等参数配比软件,后来请教了DUALSKY的老板(这些电机都是他设计的),在他的帮助下,最后选用了5050。
另外,明天我们水鸟队F1飞行活动,如有空的话,一起来飞一起来玩。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一架京商的90级P-51,非常漂亮,京商飞机的品质,我绝对认可。

p51我有?不知道还有其他90的鸡鸡没有

网友:
我也买了一架,京商50级的BF-109,用的是RCGF 15CC BM汽油机,不过还没装呢

网友E:
现在还能买得到50级的喷火和90级的像真机吗?好像都绝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现在还能买得到50级的喷火和90级的像真机吗?好像都绝种了……

有的,上两张京商50级喷火和90级野马的图片。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有的,上两张京商50级喷火和90级野马的图片。

太好了!是在新同心路那家皓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太好了!是在新同心路那家皓羿吗?

新同心路上的,现在喷火没有了,50级的只有P-40,BF-109,和90级的P-51,现货。
50级的喷火,网上有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同心路上的,现在喷火没有了,50级的只有P-40,BF-109,和90级的P-51,现货。
50级的喷火,网上有的 ...

50的喷火年中已经卖断货了,厂家早已停产,现在是卖一台少一台,可惜啊……

网友:
这动力一般,哥们给这上的20cc,汽油机,动力和动静都刚刚滴

网友:
漂亮! 京商50级起落架是硬伤。。。

网友:
5年前技术流的楼主又回来了

网友F:
原来就是周末在F1看到的超快的109,后来想去问问配置,结果楼主走了,是去对面飞水机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原来就是周末在F1看到的超快的109,后来想去问问配置,结果楼主走了,是去对面飞水机了吗?

是的,早上F1场地上飞陆机,下午飞水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飞机哪里买的?

顶峰模型有卖的

网友:
楼主相机也不错啊!一开始以为PS的宣传画呢。飞机好正。

网友(2015-02-26):
楼主你好,请教一下蝎子4020可以用在这台飞机上吗?电池该如何搭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