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糊玻璃钢 完美解决KT机不耐炸

楼主(2015-01-17):
一直在自己动手做,选材方面,大块泡沫不好找所以一直在用KT板制作,但KT机不耐炸基本都是一次报废,所以在制作过程中总结了下经验,完美解决了KT机不耐炸的问题

翼肋用模板热切割的,以制作轻木机的方法安装

制作好的机翼,跟木机布局一样

设计成以螺钉链接,方面安装及拆卸

蒙皮,这里得强调一下,蒙皮是将双面覆膜5mm的KT板热切割一分为二,用作蒙皮效果很理想而且还节省材料

侧面效果,比较薄弯曲很容易,

内部埋了线,预留作为航灯用

蒙好皮并涂装

开始蒙玻璃布

开始糊树脂

固化后的效果

近拍,效果还可以,没用PVC以及真空袋,所以没镜面效果,但大体上比泡沫机效果要逼真

在此之前有做过天行者1680,糊玻璃钢后整体增重大概在150克以内,在此范围觉得还是能接受的,但强度是泡沫机完全无法比拟的,同时翼型比较准确,兼有KT机的轻以及木机的效果,其实最大的好处还是耐炸,完全超乎你想像。

喜欢自己动手的模友值得一试此法,顺便希望大家能帮忙推介一下FPV的配置,最近想入手,但不知道什么牌子的设备性价比较高,其实觉得稍微贵一点点也没关系,好用最重要。

网友A:
看样子是要做大乌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是要做大乌鸦吧!

兄弟塞斯纳182呢,

网友:
厉害!我的一米四的塞斯纳小炸  我直接扔掉了@好后悔   又买了一台一米五的 后三点,顺便问一下  3536    900KV  用 4S可以吗?  我用6S空转试了一下   电机发热  其他正常!

网友:
玻璃钢也不耐摔吧?

网友:
你的机翼用水沙子打磨后喷漆会更漂亮,你试试。

网友B:
看看我的机头罩,我重新喷的漆。

网友:
不错,可这工艺不/易掌握

网友C:
请教楼主树脂固化剂,溶解剂和稀释剂该用什么

网友:
玻璃布有,其他材料应该准备什么呢,固化时间多久

网友D:
KT板双面覆的什么膜、是透明胶带吗?如果是那在外面在刷环氧还能粘上了吗?

网友:
很认真,但说实话,不好飞,太沉了!

网友:
好手艺!
覆玻璃钢后是结实了,但如果各部件间连接不够强大的话炸了也容易坏

楼主:
引用 网友D:
KT板双面覆的什么膜、是透明胶带吗?如果是那在外面在刷环氧还能粘上了吗?

KT板覆膜的强度比不覆膜的好,膜是本身自带的,刷树脂能覆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我的机头罩,我重新喷的漆。

这个做得相当的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我的机头罩,我重新喷的漆。

不是一般的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楼主树脂固化剂,溶解剂和稀释剂该用什么

没这么复杂,固化剂一般买树脂都配得有,稀释剂我没用过,用酒精就可以做稀释剂,

网友:
好办法,虽然重点,但是刚度好了,气动外形好了,手感也会上一个档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我的机头罩,我重新喷的漆。

好亮,漂亮。

网友:
其实在KT表面贴一层透明胶带,就很耐炸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KT板覆膜的强度比不覆膜的好,膜是本身自带的,刷树脂能覆上,

多谢回复!

网友:
KT机也可以做这么大

网友E:
楼主好手艺 能不能介绍介绍具体工艺步骤
我一直在尝试给EPS飞机蒙玻璃钢 但固化后表面不够平整  甚为不爽

网友:
我们准备  做一个  大飞机  想加 玻钢  求楼主  给说一下  需要什么东西  详细步骤  和价格 行吗?  谢谢

网友:
完美解决炸鸡成本低的问题

网友F:
请教楼主几个问题:
1、用的是什么型号的树脂材料?
2、用什么根据刷的树脂?
3、一般情况下,您都是刷多厚?
4、就覆了一层玻纤吗?
5、蒙皮时,用的什么胶?

谢谢指教!

网友G:
我想用玻璃钢给天行者1900尾翼做一下加强,可是无从下手,一直没有开工

网友:
不能总想着耐炸呀,其实不管jj怎么结实都会炸坏的,要熟练技术不让它炸,才是真理。练好模拟器,再用便宜、好修的kt机型苦练技术就不会总炸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好手艺 能不能介绍介绍具体工艺步骤
我一直在尝试给EPS飞机蒙玻璃钢 但固化后表面不够平整  甚为不 ...

这个多倒腾几次就熟练了,我一般都是先蒙好玻璃布,跟轻木机蒙皮工艺差不多,但该固定的地方用了少许泡沫胶,再把玻璃布绷紧。然后再刷树脂,这样比较平整,如果要做出镜面效果,网上有视频,可以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教楼主几个问题:
1、用的是什么型号的树脂材料?
2、用什么根据刷的树脂?

KT板一般都是用泡沫胶,树脂E51的,固化剂一般都是买的时候就配得有,机翼蒙布一般都比较薄,机身的厚度要大点,需要加强的地方可以多加一层玻璃布,具体可以搜一下玻璃钢制作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想用玻璃钢给天行者1900尾翼做一下加强,可是无从下手,一直没有开工

加固一下效果应该很好,至少我的飞起来一点都不会摇晃

网友H:
KT上覆一层写真膜就很结实的

网友:
LZ好技术!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H:
KT上覆一层写真膜就很结实的

写真膜没用过,但纯KT机不敢做大机机,以前空中折翼炸得粉碎,

网友:
谢谢楼主的详细解释。
楼主的人品很好--逢问必答!

网友:
请问楼主:你的机翼玻璃钢,是没有问题了。机身也是玻璃钢的吗?

网友F:
楼主虽然没用PVC以及真空袋,尽管没有镜面效果,直接手刷代这种程度,效果还是不错的,底色显现的还比较清楚。
如果,用不同目的水砂纸打磨打磨,再薄薄的罩一层树脂,亮光会出来的。。。。。尽管不是镜面效果。

楼主(2015-02-23):
引用 网友F:
楼主虽然没用PVC以及真空袋,尽管没有镜面效果,直接手刷代这种程度,效果还是不错的,底色显现的还比较清 ...

应该是得用PVC以及真空袋才能做出镜面效果,打磨后再上树脂效果不理想,还不如一次刷均匀的好,这个我试过的。前段时间飞过机翼没用玻璃刚加固的天行者,大幅度俯冲的时候机翼折断了,差不多从百米高掉下来,想修都不知如何下手。KT机随便一碰基本都会有损伤,玻璃钢能解决很不耐炸的问题。玻璃增重绝对是在能接受的范围,强度肯定是不错的,到目前玻璃钢做的天行者1680大动作没出过任何问题,而且也撞过几次树没任何损伤,效果还是值得肯定的。强度够上天之后机翼基本不变形,尾翼也无晃动,相比泡沫机可能还是有点优势。不过玻璃布以及树脂对身体是有害处的,特别是玻璃布一定要注意防护。

网友F:
呵呵,谢谢。讲解的够详细的。
你的方案和网上很多的方案,都是讲解的机翼、尾翼的玻璃钢方案,机身如何处理呢?
我感到,你的方案,在解决机身玻璃钢时,仍然有效。
玻璃布对身体有害,应该在室外有风的地方处理。人呢,站在上风头,必要时,整一个防毒面具戴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呵呵,谢谢。讲解的够详细的。
你的方案和网上很多的方案,都是讲解的机翼、尾翼的玻璃钢方案,机身如何处 ...

机身当然也全用玻璃钢,玻璃布比机翼的要厚,做出来强度有保证。玻璃布也有不同种类,我有买了一次那玻璃布不好用基本报废,如果有需要我可以把我买玻璃布的链接给你。糊玻璃钢的过程网上应该能找到较详细的教程,过程其实都差不多,唯一有点不同的我都是先用少许泡沫胶把玻璃布都紧绷在机机表面,如果不先固定糊树脂的时候玻璃布容易松动,处理起来比较麻烦,也容易出现不平整的情况。

网友:
好的,谢谢楼主。如果需要帮助时,我会找你的。

网友:
玻璃钢蒙的效果不错。

网友(2015-12-08):
我一看那个鸡翼,一定是下雨了

网友:
想法很好,怕炸机最好的方法是技术过硬,技术是靠练出来的,一是模拟器,二是找好飞的机子练手或耐炸材料的机子(epo),
最后是不太赞同楼主的做法,一是很麻烦,二是加重了不少,三是也不美观,四是用这工艺做轻木机都有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