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买高一的理由是什么,还是因为任性。。。说说看 别拍马屁

楼主(2015-01-17):
嘎嘎嘎RT

网友:
换个口味儿有必要试试

网友:
双飞控够安全,云台够稳定,云台通用性高,换相机不用再花钱买云台,单人模式(飞手直接控制云台精准转向,飞机自动跟随云台方向)超好用,上述优点哪一样不是实打实的干货?

网友A:
还有一点,起飞前手机APP能提示你附近是否有干扰源,若磁罗盘显示红色同时手机震动,表明附近有干扰源,主要是高压电线什么的,把飞机拿远一点,手机不震动报警了,就可以放心起飞了。还是干货哦。

网友A:
还有一点,换场地不用重新校准磁罗盘,拿到哪里都是直接飞,节约时间,算法牛逼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点,换场地不用重新校准磁罗盘,拿到哪里都是直接飞,节约时间,算法牛逼不?

果然牛逼…请问零度入门级的是什么飞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点,换场地不用重新校准磁罗盘,拿到哪里都是直接飞,节约时间,算法牛逼不?

跟算法半毛钱关系都没有。。。飞控自带磁偏角数据库。。。dji脑残想不到或者想故意增加你们炸机的几率才不做到飞控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跟算法半毛钱关系都没有。。。飞控自带磁偏角数据库。。。dji脑残想不到或者想故意增加你们炸机的几率才 ...

不是放个库就完事的,飞控会根据gps速度等自动修正磁罗盘误差

网友:
引用 楼主:
果然牛逼…请问零度入门级的是什么飞机……

现在没有入门级别的飞机,不过应该快出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点,起飞前手机APP能提示你附近是否有干扰源,若磁罗盘显示红色同时手机震动,表明附近有干扰源,主 ...

磁罗盘这一点我不同意,求解惑:
同一个场地,两台高一都正常做完地磁校准,一台磁罗盘都在+-5范围内,起降飞行正常,另一台地面静态时误差没问题,起飞后就误差很大,震动报警不断,重做磁罗盘校准也无法解决,好在不影响正常飞行,请问有啥解决方法,谢谢

另外,做地磁校准时,双子星的地磁时同时完成校准,还是需要切换本机外机后分别校准,这两种方法我都试过,一样无效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磁罗盘这一点我不同意,求解惑:
同一个场地,两台高一都正常做完地磁校准,一台磁罗盘都在+-5范围内 ...

我不是专家,所以只能凭我的经验解答一下:零度飞控说明书里说只要没有改变飞机的物理结构(不改变GPS的位置,不更换其它型号的电机等等)是不需要重新校准磁罗盘的。您在新场地飞行,发现磁罗盘显示异常,打算用重新校准的方式解决问题,显然是无效的,只能找其它原因。
原因一:周围确实有干扰源,不过看您的描述这个可能性好像不大。
原因二:这个可能性更大,那就是两个GPS的安装角度误差大。说明书说两个磁罗盘的数值相差15度就会报警,如果两个GPS的安装角度本身就误差7、8度,再加上小干扰导致的误差7、8度,那手机必报警无疑。我手上的一台未使用的高一GPS安装误差就很明显,想必有点干扰就会报警的。

以上两条要是都不符合您当时的情况,那就只有联系厂家工程师解答了。
用上高一套机后,无论在哪里飞,都再也没做过磁罗盘校准,所以我也不知道具体该怎么做了。

起飞前若发现手机震动,我就会在附近找干扰源,如果确实没找到,我就不管震动了,该怎么飞还怎么飞。远近各种场地大几十个起落,也有一次离高压线不过50米远的地方用GPS模式飞的情况,手机一直震动,还好一切正常,至今无炸,算我人品好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不是专家,所以只能凭我的经验解答一下:零度飞控说明书里说只要没有改变飞机的物理结构(不改变GPS的 ...

首先非常感谢您快速的解答,我会按照第二条去查找原因

不过以GPS外壳上的标记来说,两台机器都是出厂未动过GPS的,不正常那台指向是一致平行朝前的,正常那台反而不平行略有夹角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首先非常感谢您快速的解答,我会按照第二条去查找原因

不过以GPS外壳上的标记来说,两台机器 ...

看一下电池出线端是不是离gps太近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一下电池出线端是不是离gps太近了呢

谢谢,很遗憾,不是

网友E:
高一还有一个可取之处就是便携,带出门简单多了

网友F:
没什么理由,只是因为大疆炸起机来吓死人。另选零度高一到现在表现超好,目前正在通过高一来治疗大疆带给我的心里阴影,已接近痊愈。不过现在有个疑惑请老师帮忙解决一下,我的高一固件升级后GPS模式下手感没有以前的版本好了,很硬,这种情况应该怎么调?(不装相机能不能调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高一还有一个可取之处就是便携,带出门简单多了

之前见过 也摸过 高一 提醒还是很大的。重量也不轻,您说的是相对S1000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没什么理由,只是因为大疆炸起机来吓死人。另选零度高一到现在表现超好,目前正在通过高一来治疗大疆带给我 ...

用手机看一下参数里的手感方式是不是有变化,速度模式和姿态模式有区别。若不是这里的问题,那就适应新固件的手感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A:
用手机看一下参数里的手感方式是不是有变化,速度模式和姿态模式有区别。若不是这里的问题,那就适应新固 ...

你说的建议我再调一下试试,我现在主要有两个疑虑,1、调整飞机状态时云台不带相机行不行?   2、你的高一是什么版本?也是GPS模式下动作很硬吗?推杆前行时会出现前后荡秋千似的晃动,并且停止时晃动会更大些。但是这些操作动作在姿态模式下就不会有任何问题,线性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说的建议我再调一下试试,我现在主要有两个疑虑,1、调整飞机状态时云台不带相机行不行?   2、你的高 ...

增高横滚俯仰感度试一下

网友G:
理由很简单,被DJI的飞控搞怕了。

网友H:
理由很简单😄任性

网友:
他喜欢就支持他买,质量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