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顺时针)自旋翻中途停顿,好像尾巴转不动,怎么回事?求教。。。。。。

楼主(2015-01-17):
如题! 飞机是亚拓500原装,其他地方调试没问题,唯有这个问题!转速也已经很高了,因为不会逆时针自旋翻,所以没法对比!

网友A:
锁尾舵机 尾推滑套 尾桨夹,单向,只能想到这些了。慢慢排查,祝爽飞

网友:
嗯,应该不是单向轴承,单向打滑应该跑尾巴

网友:
机械式卡住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锁尾舵机 尾推滑套 尾桨夹,单向,只能想到这些了。慢慢排查,祝爽飞

同样尾巴的问题,500惨炸,450失踪!500是自旋翻有时候右舵反应慢,打不动,450更离谱了, 尾巴能锁住,就是打舵没反应!仁兄给分析一下

网友:
最高速航线时打右舵自旋试试,看能转过来不。我上次出现这故障是尾桨夹轴承挂了,平时不明显,高速离心力一甩开就卡住

网友B:
带病飞行的代价啊,还好不是武直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