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高手进来。。我玩大了!!!

楼主(2015-01-17):
想把电机线和电调直接焊上,,结果  玩大了、、!!电调似乎烧了。通电后自检声音正常,舵机正常,给油电机发抖。继续给大油,电机转动。正常,收油后,电机停转,在给油电机发抖,开始发烫。  电机换上另一个电调可以正常使用。

这个怎么办。不会修了、、傻眼了。。

这个电调能帮我看看是什么牌子的吗?是不是XP-12A 的那种? 他原来在丘比特V3 无刷版上面用的。 我想拆下来放在120D02S 上面。可以代替吗?120用的是1S 电池和原装电机

我在淘宝又买了一个电调,看看和上面的这个一样吗?
XP-12A 高速电调 无刷电调 航模专用 线性 带华科尔插头

他家的这种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9.2.9.71.GKR6Ex&id=37330671343&_u=h1tbpct1412

楼主:
还一个事。。。电机线被我剪短了点。。似乎太短了。。不影响使用吧?

网友A:
电机和电调对焊怎么会烧?电调只要安培数够品牌应该没什么关系,烧坏的电调如果想修你得把它拆开照个高清大图给大家看看是哪个原件烧了才行,你上面的照片看不清楚。

网友:
这种情况大概都是mos管烧了

网友:
焊工一般

网友B:
这种小电调又没多少钱  买一个就是了

网友:
是不是场管烧了?

网友:
都是折腾惹的祸

网友C:
这焊功,太渣了吧,是不是焊短路了。

网友:
这焊功就不要折腾了

网友:
焊工流泪

网友:
三相已经缺一相,修的成本比买的大,建议换新

网友D:
这和焊不焊在一起没关系,电调质量不好,烧了。换新的注意配对!

楼主:
不焊了!后来买的那个是店家推荐的。说是XP-12  高速版 说可以支持1S 以后改2S时候也可以用。

我看淘宝图片怎么和我手上的那个一样呢?帮忙看下。我第二个发的那个电调是什么牌的什么型号的。静态很久了卖刚拆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小电调又没多少钱  买一个就是了

已经买了。还在路上。这个只是想不明白怎么搞坏的。郁闷至极

楼主:
不懂呀。那个是肠管都找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和焊不焊在一起没关系,电调质量不好,烧了。换新的注意配对!

新的已经买了。配对怎么弄?    插上通电。高低油门就算配对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懂呀。那个是肠管都找不到。

黑色的小块就是场管

网友:
明显焊短路了

网友:
刚开始没刷出图看楼下说焊工差,没概念到底多差,看图了发现其实自己焊工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机和电调对焊怎么会烧?电调只要安培数够品牌应该没什么关系,烧坏的电调如果想修你得把它拆开照个高清大 ...

有可能焊接时间过长,导致MOS过热损坏,也可能是由于现在冬天天气干燥,容易长生静电,楼主没做好防静电措施而把MOS击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焊功,太渣了吧,是不是焊短路了。

絕對同意閣下所講.

网友E:
用万用表测试下,看看是不是电阻偏小?万用表打到电阻10K档,黑色表笔接电调黑线,红色表笔测量三相,看下电阻是否一样,如果其中一路电阻小,估计MOS挂了

网友F:
第二个和我的好硬怎么挺像的  坏电调我可以给你修 付运费和件钱 也可以出给我
细看 不是 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F:
第二个和我的好硬怎么挺像的  坏电调我可以给你修 付运费和件钱 也可以出给我
细看 不是 不知道

非常感谢。 请问您是哪里的? 我觉得这个几十块买个新的不值得来回折腾了。
只是挺想搞清楚哪坏了呵呵,为自己的焊工捏把汗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万用表测试下,看看是不是电阻偏小?万用表打到电阻10K档,黑色表笔接电调黑线,红色表笔测量三相,看下 ...

非常感谢。。我手里现在没有万用表。。哪天拿到有万用表的朋友家里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 请问您是哪里的? 我觉得这个几十块买个新的不值得来回折腾了。
只是挺想搞清楚哪坏了呵呵, ...

大连的 个人估计MOS管有穿的 换上就好 不过没有热风枪不好焊 QQ 1058514746 注明 坏电调 出的话 就收了

网友(2015-04-09):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 请问您是哪里的? 我觉得这个几十块买个新的不值得来回折腾了。
只是挺想搞清楚哪坏了呵呵, ...

大连的

网友:
电调一般都是MOSFET坏了,把坏的MOSFET换了就好了

网友:
红的那个挺像好盈的20A电调

网友:
楼主我想跟你说你在焊锡时烙铁有没有接地线啊?如果没有那可能是烙铁的感应静电吧你电调的IC击穿了!还有你的焊锡技术真是一般般啊!

网友:
应该是mos坏了吧!!!一般电调都是这个地方出问题。。。

网友:
烙铁漏电把场效应管烧了!
导致场效应管的ds处于直接导通状态!
拆开,用万用表测量那个管子坏了,换掉

网友:
焊工不忍目睹呀

网友(2015-05-17):
引用 楼主:
还一个事。。。电机线被我剪短了点。。似乎太短了。。不影响使用吧?

不影响,越短越好

网友:
有可能在焊的时候有一相被你焊坏了,你检查三相马达线是不是有一根碰到场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