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大家,四极单相电机振动大电流大的原因

楼主(2015-01-17):
淘了一台四极单相电机,220v,370w 溪口电机厂出品。

看电机很新,简单测试了一下就买了。回来后发现空载电流在3.8安左右,并且震动大。
做了降压测试在56v电压下空载运转正常,无振动,电流0.55安。
在110v电压下空载运转有轻微震动,电流1.1安。
大家给指点一下,多谢了。

网友:
轴承坏了或轴弯了

网友:
如果用手转动电机舒畅的话,就有可能是定子匝间短路、软击穿

网友:
可能线圈有问题

网友A:
将运行与起动两绕组对调试下,另减少电容也试下。都不行就是线圈有问题了。

网友:
有时电机重绕过,拆线圈用火烧,硅钢片退火了。看看有没有烧烤的迹象。还可以打开端盖,看看修过没有,修过的,可能是绕组线径不对。粗了圈数就不够,细了阻抗不配,转速上不去,也会电流大而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运行与起动两绕组对调试下,另减少电容也试下。都不行就是线圈有问题了。

电容应该问题不大。电机里面有离心开关,转速起来后一个绕组就断开了。
我把绕组对调一下试试。

网友:
是不是离心开关未分开,拆开端盖看就清楚了

网友:
离心开关粘连就是电流大,温升高,电磁噪音大,震动加大。

楼主:
拆开电机看了,离心开关能正常断开。电机里面线圈颜色都正常。现在就是把两组线圈调换一下试试

楼主:
拆开电机看了,离心开关能正常断开。电机里面线圈颜色都正常。现在就是把两组线圈调换一下试试。我测试在18v就能到正常转速

网友:
不会是电容容量不足吧

楼主:
楼上:如果离心开关起作用,那电容只在启动瞬间起作用的。
今天晚上测了2组线圈的电阻,一组是5欧姆,一组是13欧姆,13欧姆这一组接电容和离心开关。
把13欧姆这一组作为主线圈,5欧姆作为辅助线圈加上电容和离心开关后,再次测试在110v电压下电流1.2安。在220v下电流3.5安。
还是不行。
现在我搞不清是线圈少的是主线圈还是辅助线圈了。
我查了一下是24槽的电机。有没有这种可能,主线圈中是不是有两个槽的线圈接反了。

网友:
检查电容是不是好的,或者换一个电容,如果电流还大的话就是砸间短路了。。。    震动那是因为这种电机的转子没有做过的平衡的,震动很正常。。

网友B:
13欧姆的是付绕组,5欧姆的是主绕组。你这种情况应该是离心开关没有分离,你的线接的好像不对,图看不清楚,应该是左边的两个黑白连起来接一根电源,右边的两根连起来接另一根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13欧姆的是付绕组,5欧姆的是主绕组。你这种情况应该是离心开关没有分离,你的线接的好像不对,图看不清楚 ...

外面接线没问题。接线盒下面从左到右1,2  。    3,4线是分别接到一起的

楼主:
刚查了电机型号:奉化溪口三和电机厂生产的JY7134--370w
有一个JY7134的绕组数据:运行绕组线径:0.83,匝数为34、58、34;
启动绕组线径:0.49,匝数为36、62、36。 百度查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