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纯粹】UltraZ Blaze + 超迷你图传系统(指头般大小) 回到最初的感动

楼主(2015-01-17):
序言: 入模5年多了,FPV一直是我的最爱, 只可惜年纪大了, 没那么好的毅力去搬一堆FPV装备去飞, 也不想老担心着贵重载机上的昂贵设备是否运作正常。

回想当初刚玩FPV的时候,一机一图传一屏幕一遥控,就有很多的激动和愉快, 随着装备越来越高级,这些感动也悄悄溜走了。
我决定要重新找回最初的感动,一切从简,回到说飞就飞的时光。

这个贴子,我将分享我这台载机的安装及细节, 当然不会少了焦点讲述一下这个超迷你图传系统的故事了!

开始吧!

载机:
载机我选择UltraZ Blaze(我们群里叫这机做“3洞”)的原因就是因为它简单, 灵活,速度快, 未来可以符合我计划的高难度FPV要求。而且价格现在来说也不贵,也比较可靠。 在这机之前我有过两台,Astro款和Blaze款。比较之下Astro完全不是我爱的菜。

装好了! 哈哈,由于装机这种东西没什么难度,按说明书搞就好。 我说说我对这机一些加强改装的经验吧。

机翼边上黏上了碳纤片,让机翼更耐用, 有时候碰碰撞撞是少不了的,有这个就可以减少伤害,特别是后部那个角, 那个角很软, 运输不小心就变形了(我试过)。

帖一层纤维胶纸上去,较少降落时和地面的直接摩擦,让他耐用点。

舵角旁边的那条泡沫是原来就有的, 我在前部加上一小段碳纤,也是为了耐用。

加个热缩管在拉杆上, 避免脱掉的机会, 空中失去一个舵的控制会带来无限可能的。。。。

标出重心位置,方便快速测试重心。

或者标示出重心平衡的电池安装位置。

个性涂装, 前部喷的是亚光黑水性漆,不伤泡沫,消光,避免阳光大量反射进入镜头影响视觉。

自己的小小涂鸦。

超迷你图传系统:

接下来我们说说焦点内容吧~!

应该是市面上能找到最小的镜头了吧。
60元,5V, 480线, CMOS, 带麦

测试

1S供电, 3.7V, 有黑线出现,电压不足,因此我知道不能用1S给镜头供电了。。。

5V供电,接受机供电。 图像清晰, 只好用接受机供电了, 虽然有点不愿意让图传设备的电源和机上其他设备有交集, 但是也没法子了。

图传, 接下来的内容是参考FLITETEST的视频教程做的:

好小的图传,经过比较,我认为这个就是我们平常买的5.8G 200MW 产品里面的模块,能配合现有的5.8G接收使用,8个频道都是一样的。

58元, 5.8G 200MW 8个频道, 工作电压3.3V。

除了发射和镜头,你还需要一个3P拨码开关,一段馈线,两个0.3V降压二极管(或者一个0.7V)。

天线
为了符合这个迷你图传,天线总不能用那些大大条的成品天线吧? 那么DIY一条就好了~ 想看详细解析的请参考RCEXPLORER天线制作的教程,我只做简单的说明。

天线用馈线制作,长度没多大要求,最重要的是末端没有屏蔽的那段,那段决定了你的传输质量。如上图,我的是12.48mm。。 尽量做到准确就好,差一点点应该问题不大。

末端长度是按照你使用的频道而定的,该为你使用的频率相应的1/4波长,当然你也可以做1/2波长的来试试。

公式是:
wavelength = (c / f) *1000 *0,95 (出处RCEXPLORER)

波长mm=(光速/频率)*1000*0.95

比方说我使用的是1频道,频率是5.705Ghz(5705Mhz), 那么放到公式里面:

(光速299792458/频率5705000000)*1000*0.95=波长49.92mm

我使用1/4波长做天线,那么49.92mm*1/4=12.48mm

12.48mm是指离开了馈线屏蔽部分之后的线芯的长度。

大概就这样了, 不懂我们再讨论吧, 大家尽量用其他的频道, 不然我们会互相干扰的, 呵呵~

上图分成3叉的一端是焊道到图传上的, 中间的是线芯(信号线),两侧的都是屏蔽网的底线,分成两条在两旁方便焊接。

由于我要用1S锂电供电, 这电压是3.7V-4.2V, 所以我准备了降压二极管, 两个0.3V的, 加起来就是0.6V降压,那么用1S就可以是3.1-3.6V供电了。我怕不加二极管会发热严重,甚至烧毁。。。 你可以试试。。。不过国外的人都是直接1S供电的。。

准备好以上就开始焊接

基本上照板子上面的指示焊就可以了, 重点是你要有一支很尖的焊头,可以节省不少时间。好啦,我知道我焊得很丑。。。

还有就是板子上面的铁盖子是已经接地的, 所以要做好绝缘工作, 不然一个不小心就哪里短路了。因此我的二极管包上了热缩管。

接着就是焊上摄像头,这个比较简单, 我不多说了, 焊接前你考虑好线路就好了, 想好了再焊,或者画出来, 免得焊时才发现错就浪费时间了。不懂的话我们再聊聊。

热熔胶固定摄像头。

当当当当! 完成品! 够小了吧! 几乎可以让任何机作为载机! 让小载机也走上FPV之道吧!  这个做出来就大概120元, 不会心痛了吧?那么敢挑战高难度的穿越了吧?

画质还是很可以的。干净清晰! 为某个频率而特别制作的天线,理论上效果要比那些通用型天线好一点点, 不过要等我飞过之后才能下结论。

穿个外套。

载机图传结合:

开个口装舵机,由于这机是三角翼,4通道用不上, 那我我用来摆动镜头好了, 提供更大视角。

线还是不够简洁, 算了, 就这样吧。全部FPV 装置就在这个盖子上了,出了3条线, 一条是图传的供电, 一条是摄像头的供电, 一条就是舵机。

舱盖地下黏上一个CP小直机的电池舱部件, 用来装图传电池!

搞好! 噢耶!

能摆动后,几乎可以覆盖前面180度, 足够了。

完工!!

由于我以前有过这机,有多出的头盖,呵呵, 所以,FPV和非FPV 可以随时互换,不用再担心FPV 载机不能休闲飞了。 不过这么简单又小的图传, 拆装都很方便的~!

特别鸣谢special thanks to:
-FLITETEST
-RCEXPLORER

FLITETEST关于做这个图传的视频我已经搬回国内了, 请随便参考!

好了这次的分享就到这里了,喜欢大家喜欢。

希望能被加精了~ 你们说好不好?

结尾就用我所有帖子的一贯结尾吧:

好的东西就是用来分享的,不需留言可见,只要让好的东西在航模界流传碰撞升华就足够了!

如果大家喜欢或认为这个帖子有用的话, 记得留言顶顶它,让他置顶,让大家都得到来自分享的快乐!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