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WC GPS定点好用吗?

楼主(2015-01-17):
      本人手上有套MWC飞控,在开GPS HOLD的时候    感觉HOLD不住啊,飘来飘去,完全没有定位意思。      我用U-center看了GPS,在我飞行的地方可以搜到5-6颗星,请问是否一定需要7颗星才能完全定位(在起飞前我U-BLOX GPS的红灯已经在闪了)
      还有一问:GUI中,POS POSR NAVR三个参数具体是干什么的?我查了很多帖子,都没有人明确给出答复。

      附上一图,为什么我的自稳参数中P和I的值这么小(这个值是鄙人长期实践得出的最佳参数)

网友A:
我的MWC顶点 是在2米左右画圈,我也想知道。

网友B:
扔掉 买200块钱的APM 都比这个强 MWC实在不敢恭维 最开始玩的时候 退魔的心都有了

网友:
扔了MWC买APM 你这个GPS还能在APM上用 MWC太摧残了

网友:
如果是高配刷个海盗固件也mwc稳,mwc属于运动型很难稳定点。

网友C:
那三个p值提高到4.5左右posp值调到0.25定点会在1m以内

网友D:
Mwc GPS 定位还可以的,搜星数要用GUI看或蓝牙手机看。你确定设好了GPS?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扔掉 买200块钱的APM 都比这个强 MWC实在不敢恭维 最开始玩的时候 退魔的心都有了

    这款飞控硬件从都到位都是自己做的,传感器什么的也都是自己焊上去的,丢了实在舍不得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Mwc GPS 定位还可以的,搜星数要用GUI看或蓝牙手机看。你确定设好了GPS?

我搜星使用U-center看的,在我施肥的地方有5颗星信号稳定,并且GPS上的红灯(应该是定位成功的标志)在闪。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三个p值提高到4.5左右posp值调到0.25定点会在1m以内

谢谢,等天气好了我就去试,你说的前3个P值改成4.5  是指PITCH的P   YAW的P  和ROLL的P值吗?据我观察,当开启自稳的时候,LEVEL的PID才是控制自稳的参数,PITCH,YAW和ROLL就是遥控的灵敏度。
当ROLL的P值改大的时候,遥控ROLL的灵敏度就非常大了,稍微碰一下就有种要翻的感觉。PITCH和YAW也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MWC顶点 是在2米左右画圈,我也想知道。

你的只是两米左右画圈,我的四轴如果不控制,有时候可以直接飞不见=。=,头疼死了。

网友C:
POS p值4.5POSR p0.25NAVRp4.5你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POS p值4.5POSR p0.25NAVRp4.5你在试试

谢谢,天晴了就去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