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H3-3D调参问题

楼主(2015-01-17):
H3-3D调参问题
我的
云台
请技术升级以后多了一个 可以校准水平的功能,现在只要稍微动俯仰就会自动校准水平 很是烦恼,,,可惜是的 我电脑做了系统以后 现在 吧驱动和软件好不容易安装好了,,不知道怎么的 就是连接不上 PC。,,灯都不亮,,,, 换了3条数据线了

网友A:
这是通病
我建议你升级校准以后,降回原来的版本

网友B:
稍微动俯仰就会自动校准水平 在RC软件里把 仰俯摇杆也校准一下就解决问题,然后在调参里校准X1 ,链接上电脑后有没有提示音

网友C:
這讓我想到一個問題?我的h3-3d是標準版本
升級雲台固件後只要一動俯仰控制!就會無限自檢....
我雲台控制俯仰是直接接到接收機上訊號線!
看來得接到飛控F2上才正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