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调试软件USB 无效

楼主(2015-01-17):
NAZA 调试软件USB 无效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云台和 飞控都没有用  换了 3根数据线了。,请教高手解答,,估计是电脑问题

网友A:
驱动问题吗

网友:
装驱动,看设备管理器里面是否正常。有没有新USB设备

网友:
升级了v2?

楼主:
升级又一年了

网友A:
lz你的调好了吗可以教教我吗 和你一样驱动不成功  QQ1753240562

网友:
按装驱动之前将杀毒软件关闭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你的调好了吗可以教教我吗 和你一样驱动不成功  QQ1753240562

系统  问题   后来重装另一个系统  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