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下打舵时舵机臂被十字盘导板和尾管固定座挡住,是舵机臂太长了吗?

楼主(2015-01-17):
往上 舵机臂就被十字盘导板挡住了,往下打又被尾管固定座挡住,是舵机臂太长?

楼主:
是不是舵机臂太长了啊?还是就是这样的···

网友:
长出来的剪掉就好了

网友:
6寸多7寸少8寸的找不到,长了的切了。

网友:
是不是舵角太大了?

网友:
剪了,不要手软!

网友:
飞越易碎舵机臂

网友A:
K8 进入安装 - 十字盘选项- 博士帽- 循环环的数值往小降知道不顶为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K8 进入安装 - 十字盘选项- 博士帽- 循环环的数值往小降知道不顶为止

是这样玩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