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行中看不清飞机姿态 屡飞屡炸。

楼主(2015-01-17):
有啥好的办法么。飞的远了就看不到姿态了,70米就瞎了。现在装个图传 但是图像是翻着的 不能直观的反映出飞机的姿态。大家都是通过什么办法看姿态的啊 看别人飞的又高又远的 好羡慕哈

网友:
跟着飞机走

楼主:
0.0 那还不累死。。

网友A:
引用 楼主:
0.0 那还不累死。。

锻炼身体,  又娱乐又可以锻炼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锻炼身体,  又娱乐又可以锻炼

。。。。。。。。。。。。。。。。。。。。。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锻炼身体,  又娱乐又可以锻炼

这个建议不错哦。哈哈哈哈

网友B:
你买的时候没跟商家确认,有的是反像的,把镜头换个上下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买的时候没跟商家确认,有的是反像的,把镜头换个上下不行吗?

有正像摄像头?

网友C:
设置“无头模式”,一拉就回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设置“无头模式”,一拉就回来了。。。

x4p貌似没有无头模式吧?

网友:
250通病,20米外就不知道那个是头了。。。。

网友:
机尾装LED灯,试试吧

网友:
全靠看图传飞啊,不然真的是50 米姿态就有些混乱啦。图传至少能让你知道头在哪边。。

网友:
引用 楼主:
x4p貌似没有无头模式吧?

以为你的是NAZA

楼主:
不能直观的反应出飞机现在的姿态。。。上面说的前像摄像头不错,正在路上~

网友D:
先左右,在前后,就能感觉是不是反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左右,在前后,就能感觉是不是反的了

新手啊,还是正像摄像头这个办法不错,怎么转 怎么斜都可以直观的看出来。做植保飞的低,根本没反应时间去试舵。

网友C:
引用 楼主:
新手啊,还是正像摄像头这个办法不错,怎么转 怎么斜都可以直观的看出来。做植保飞的低,根本没反应时间 ...

既然是有酬劳的飞行,而且经常炸,为何不买有“无头模式”的飞控,这样少炸机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然是有酬劳的飞行,而且经常炸,为何不买有“无头模式”的飞控,这样少炸机很多。。。

当时没考虑这么多,主要以稳定安全为主,看了好多dji炸鸡的失控的 对dji有点儿偏见,就选择了零度。不过- -。。。再装机器打算APM. 感觉x4p做植保都浪费了。。。 APM有无头么?   纯手动飞行,低端飞控和高端飞控感觉没啥区别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当时没考虑这么多,主要以稳定安全为主,看了好多dji炸鸡的失控的 对dji有点儿偏见,就选择了零度。不过- ...

X4P是高大上的飞控,无头模式有,但需要在地面站中启动,屡飞屡炸糟蹋了X4P哦

网友F:
有图传就该加osd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X4P是高大上的飞控,无头模式有,但需要在地面站中启动,屡飞屡炸糟蹋了X4P哦

怎么启动呀。 炸了咱得总结经验,争取不炸。  哪有玩航模不炸鸡的啊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图传就该加osd啊.

推荐个便宜好用的呗。。相中穷人了,就是听说没地平线,粘着牌子的OSD都死贵死贵的。。

网友:
带个望远镜哈哈哈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不能直观的反应出飞机现在的姿态。。。上面说的前像摄像头不错,正在路上~

有那种可以反应姿态的航灯,根据飞机的姿态改变闪烁方式,以x模式为例,飞机向前就前面两个灯长亮……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那种可以反应姿态的航灯,根据飞机的姿态改变闪烁方式,以x模式为例,飞机向前就前面两个灯长亮……

...

哦?好使么。。白天看得到么。。求连接

网友:
不管你什么飞控,建议你上个OSD吧,你的不爽与烦恼会“一上而光”!

网友G:
引用 楼主:
哦?好使么。。白天看得到么。。求连接

某宝上有很多,灯控板,灯可以自己配。看他们弄得很亮。另外楼上osd的建议才是终极解决方案,想要飞远,就要了解机机的各方面数据,不单单是机头方向

网友:
新手一定要有无头模式啊 !

网友:
用姿态 拉杆看往那跑  那个就是机尾。。。

网友:
还是把你的摄像头搞正了先

楼主:
引用 网友G:
某宝上有很多,灯控板,灯可以自己配。看他们弄得很亮。另外楼上osd的建议才是终极解决方案,想要飞远, ...

谢谢。想弄osd 但是不知道哪款经济实惠呀。穷人怎么样?

网友:
1、图像反着很好解决,一般山狗以上级别的摄像头都支持正反调节,具体操作说明书中都会有。如果不能调节正反,地面监视屏也可以调整正反
2、装灯,颜色区分方向,但太远依然看不清
3、看不清姿态,打左右,如没有变化转动一下,再打左右
4、楼主用什么飞控?如果是APM可设置无头模式一拉就回来,其他飞控不清楚

网友:
....把镜头掉个个吧....对了,有的屏幕是可以调整回传图像方向的

网友:
不是太远的话安装LED红绿灯带还是比较醒目的。我的四轴前面两条红灯,后面两条绿灯,起落架竖杆上也安装着红绿灯,120米高度还能分辨出前后。